用370C做的蓝牙GPS,带低电压提醒功能

楼主(2010-08-30):
最近买了些阿莫老大那边的JCOM C3-370C模块打算用在机器人上。顺便配合蓝牙串口模块做了个蓝牙GPS,效果不错~ 贴出来和大家分享,电路参考了这里不少朋友的思路。

配置和功能如下:

蓝牙通讯功能
900mAh锂电池,单次充电可达7小时工作时间
Mini-USB口充电
低电压充电提醒

先上照,我使用了DVmini磁带壳作为这个GPS的外壳,比火柴盒稍大,可以放进口袋,可方便拆装。

连接我的HTC S1的效果,性能很不错,在室外冷启动到定位最快只要20秒左右

原理图见:

我用的是PAM3101系列的抵压差LDO给蓝牙模块供电,低电压提示是用TL431做的,电压低于3.3V后会点亮红色LED提示充电。如下图:

这个低压检测电路也是参照自论坛上朋友的设计,不过用在电池环境下有点耗电,不知道各位高人有没有更好且简单的方案推荐的。

对于锂电池充电部分,这里使用了偷懒办法,从USB口取电后经过1N4148二极管的正向压降后大致可以得到4.2V左右的电压给锂电池充电,如果实际电压不幸高于了4.2V,就依靠电池内部的保护电路动作了...

下面是制作过程中拍摄的照片:

最后附上一些我目前做的机器人小车的视频,也欢迎一起交流:-) 这里就不偏题了多介绍了:-)

1. 低成本激光测距仪实现180度平面激光雷达扫锚
http://www.csksoft.net/blog/post/267.html
视频:http://www.tudou.com/programs/view/XUTdSDi6p0I
效果:

2. 用HMC1052罗盘做的转角控制应用
http://www.csksoft.net/blog/post/268.html
视频:http://www.tudou.com/programs/view/Iuj5gZhm2mM

网友:
非常有潜力的帖子

我也买了这个GPS

也准备用来这么做

楼主:
那个用的是三角测距原理,参考了之前论坛中的一个帖子: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991637&bbs_page_no=1&search_mode=1&search_text=%BC%A4%B9%E2%B2%E2%BE%E0&bbs_id=9999

做到的精度是7米内20cm,3m内5cm。

网友:
我要买个来玩。

网友:
正准备做一个类似的。。。。。。。。。。。。。。。

网友:
刚入手 蓝牙串口 和楼主想法一样,自己做个玩玩

网友:
楼主,能和我说下蓝牙模块的设置吗?还有蓝牙模块和gps的连接,我现在也使用淘宝上的那个蓝牙转串口的模块。我现在的方案是直接用3.7v的手机锂电池直接供给蓝牙模块和370gps,gps的tx连接到蓝牙的rx,gps的rx接到蓝牙的tx,在和电脑连接时,电脑的蓝牙适配器能检测到蓝牙模块,并且配对成功,在电脑上建立了串口com9,但是在gps views里始终连接不上gps。蓝牙模块和gps的波特率都是9600,gps直接通过232串口芯片可以和电脑连接,但通过蓝牙模块就连不上。
楼主能给我说下吗?蓝牙模块还有什么地方需要设置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买的那个蓝牙芯片在PC上映射后需要用4800bps打开,而不是9600。虽然GPS和连接的蓝牙串口端都是设置在9600了。你看看是不是这个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B:

朋友有qq什么的吗,我们细聊下。我没看明白你说的映射。
我qq1754587

网友(2010-10-19):
我的模块很奇怪,gps的tx连接到蓝牙的rx,gps的rx接到蓝牙的tx则无法配对。而反过来则可以完成配对,但是不能读取GPS模块数据。是不是我的蓝牙模块的TTL电平不对?我给蓝牙模块供电用的是7533A-1.

网友(2011-02-16):
请问蓝牙的TX,RX直接接GPS的TX,RX不会烧掉蓝牙吗?
另外,这个蓝牙模块的key脚是做什么用的?看你原理图里似乎没有用到,而是用了一个22脚,这个脚做什么用呢?手册里都没有讲.

网友:
跪求激光雷达测距原理

网友(2011-10-27):
请问 楼主 有没有多余的 c3-370c  模块啊  有闲置的  卖给我一块啊  qq171978611   注明   gp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