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M900 找不到信号,是不是天线有问题啊?

楼主(2010-08-30):
买了一块SIM900,自己焊线试试先,短接PWRKEY和PWRKEYOUT后,status灯亮,netlight灯闪烁,64ms亮,800ms灭,表示没找到网络,不知道是哪儿的问题。和SIM卡的接口我直接连得线,没有加二极管,上拉电阻和22欧姆限流保护电阻。天线部分直接连接0欧姆电阻到天线。令我不安的是,刚买回来的模块,天线脚,RF_ANT与地的电阻只有1欧姆左右,这正常吗?
虽然通过AT指令可以返回一些模块信息,但是无法得到SIM卡信息。请问这是怎么回事。在线等大家帮忙。

楼主:
自己顶一下,有人肯帮忙吗?天线脚和地之间电阻大约1欧姆也太小了吧,是不是天线短路呢??

网友(2010-10-05):
回复 网友A:
我用SIM900调试天路时也发现这个现象了,起初还以为是焊盘短路了,但天线是可以正常使用的。有人可以解释下为什么天线引脚和地之间电阻这么低吗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