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串一个电阻就可以实现信号幅度的衰减?

楼主(2010-08-30):
在信号发生器的输出端与另一信号接收电路的输入端之间串联一个电阻,就可以将输出端的信号幅度(约为3-5V)衰减为满足信号接收电路的输入要求(最高400mV),请问这是什么原理呢?按我的理解串联只是改变电流,用电阻分压才能降低幅度。
    如果串联电阻可以实现信号衰减,那么这个电阻是如何计算的呢?
    在网上搜了很久,也没找到答案,请高手们不吝赐教,谢谢先!

网友:
信号接收电路的输入端的等效阻抗相当于一只电阻,与串联电阻形成分压网络
串联电阻的阻值根据经验值或是试验结果

【以上观点纯粹猜测】

网友(2011-01-11):
电阻分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