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高手多,问个问题:9v蓄电池做电源是否可行,需要注意点什么?????????????????有用过的朋友吗?

楼主(2010-08-30):
想把设备改为手持的,   不知道能否用普通的9V蓄电池(就是万用表里用的那种)来作为电池供电, 不知道行不行,要注意点什么?另外,一般9V电池功率多大?

网友:
不如用锂电升压

楼主:
锂电还要去买,想直接用,不知道可不可以。。

网友:
应该叫9V层叠电池吧,可提供的能量很小,内阻特别大,微安级的电流才考虑吧

网友:
10mA能放一段时间,你开外面玩具遥控车有的发射就是9V电池,电流大约20-30mA,另外有8。4V的体积外壳与标准9V一样的镍镉充电电池好像是100mA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