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飞控在工作的时候7805烫不烫?

楼主(2010-08-30):
我的飞控在工作的时候,7805很烫,保守估计有70-80度左右,手不敢碰,大家的是不是也是这样呢?
飞控工作没问题

网友:
正常的,你看老外都给7805加了一个大铁片。

网友:
用DC-DC吧

网友:
有得算,7805发热是个大问题,飞控+GPS+导航+罗盘,电流差不多500mA,3S电池的话11.1V ,有6.1V压差在7805上,6.1*0.5=3.05W功率消耗在7805上了。

楼主:
确实这是个问题,功耗太大了,不过工作应该没撒问题,7805经得起弄

网友:
问题是7805经得起弄,但ENC-03可经不起咯

网友(2010-10-11):
为什么不用开关电源呢

网友:
也是有点不明白,为啥要用7805,而不直接用开关电源。是担心开关电源的高频开关信号对电机有干扰?

网友:
回复 网友A:
也是有点不明白,为啥要用7805,而不直接用开关电源。是担心开关电源的高频开关信号对电机有干扰?

不是担心对电机有干扰,而是对陀螺仪电压输出信号的ADC采样有影响

网友:
回复 网友B:

大概明白了。看看我的理解是否正确:

因为单片机是5V供电,ADC是单片机自带的,也就是说用这个5V做了ADC的参考电压。如果这个电压不稳,则会导致陀螺仪信号的采集精度受影响

网友:
M644内部有ADC参考电压源Vref,这个影响到不是很大,德国人飞控板上
5V还要供给ENC03陀螺、还有运放,用开关电源如果滤波处理不好,ENC03及运放的输出电压都会有干扰

网友:
真的明白了,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