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C3-370C通过蓝牙模块与电脑与手机连接的经验,请大家指教。

楼主(2010-08-30):
自从买了台多普达CHT9000手机后,觉得手机已经很好了,各方面都非常满意,够用了。唯一的遗憾就是CHT9000没有内置的GPS,所以一直想买台钻石2,但又舍不得我的CHT9000,直的是舍不得,这台机我在大学时就一直想买,因为看它有个全键盘,很酷,有空时拿出来按一下,多拉风啊!后来我发现这个想法错了,因为买了这机2年,直正用过都不出十次,只是有时在街机游戏时玩一下。其余时间根本用不着。没买之前真的是连_发梦都想买。可惜那时没钱,05年时这台机好像是3000多元,到08年工作了,年底终于发了可怜的年终奖,1000元,马上上淘宝花了1200买了台,虽然我知道现在在淘宝买的都是200%的翻新机,但也阻止不了我对CHT9000的渴望,终于买了。那时也没有考虑太多,GPS08年在手机上好像也刚流行不久,而且价钱也很贵,所以当初就没考虑买带GPS的手机,现在后悔死了,早知道当时买台钻1代,现在纠结要换手机了。忍。。。。。
    直到看到阿莫的C3-370C GPS模块才68元,也纠结了一下,当初是不想买的,因为没玩过GPS,怕买回来也白花钱。不过看到帖子里的资料越来越多,不就是个串口通信的东西嘛,而且有现成的上位机软件,重要的是有那么多高手在,还怕不会玩?!所以就出手买了C3-370。回来试用一下,也跟着人家刷一下固件。玩得差不多了,突然看到贴里有人将GPS跟蓝牙连在一起,造成了蓝牙GPS模块,想起的我CHT9000也支持外置GPS就,买了个蓝牙模块准备搞自己的也搞一个。之前都没接触过GPS和蓝牙的,现在GPS的基本应用已经懂了一点了,就按贴子里的蓝牙模块,在taobao也找个一模一样的。一开始对蓝牙也一无所知,刚买回来兴奋极了,赶快接上线,先用蓝牙适配器在电脑上配对一下,OK能找到。然后就马上连接GPS模块,但不成功。后来问了卖家,还要通过AT命令来设置蓝牙模块的波特率跟GPS的波特率一样的。马上找元件连蓝牙,不过蓝牙是232是3.3V的,一时间又找不到MAX3232,只有用MAX232试一下,发觉不行,没办法,周五了,等周六去电子城买了块MAX3232,再试一下,OK。用AT命令配置好波特率改一下名称后,先用电脑蓝牙试一下。
一、电脑:

打开IVT_BlueSolei (原文件名:打开IVT_BlueSolei.jpg)

搜索设备 (原文件名:搜索设备.jpg)

配对和搜索服务后 (原文件名:3配对和搜索服务后.jpg)

串口连接后 (原文件名:串口连接后.jpg)

电脑OK (原文件名:电脑OK.jpg)

二、手机的:

配对 (原文件名:1配对.png)

搜索设备 (原文件名:2搜索设备.png)

启动串行端口 (原文件名:3启用串行端口.png)

新建军发送端口 (原文件名:4新建发送端口.png)

选择设备 (原文件名:5选择设备.png)

设置端口号 (原文件名:6设备端口口.png)

设置手机外部GPS (原文件名:7设置手机外部GPS.png)

8程序端口 (原文件名:8程序端口.png)

9硬件端口 (原文件名:9硬件端口.png)

10关闭windows自动管理GPS (原文件名:10关闭windows自动管理GPS.png)

11启动GPS Viewer (原文件名:11启动GPS Viewer.png)

12设置GPS Viewer (原文件名:12设置GPS Viewer.png)

13连接GPS (原文件名:13连接GPS.png)

14成功 (原文件名:14成功.png)

15其他的 (原文件名:15其他的.png)

16其他的2 (原文件名:16其他2.png)

17其他3 (原文件名:17其他3.png)

18其他4 (原文件名:18其他4.png)

19其他5 (原文件名:19其他5.png)

20其他6 (原文件名:20其他6.png)

21其他7 (原文件名:21其他7.png)

22Googley设置 (原文件名:22Google设置.png)

23定位 (原文件名:23定位.png)

24精度放在窗台的 (原文件名:24精度放在窗台的.png)

初步试验应该没问题,下一步就是将他们固定在一起,用手机电机供电,这样就可以造成一下外置的GPS就不用换手机了,哈哈。。
编辑:传少了两张图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能和我说下蓝牙模块的设置吗?还有蓝牙模块和gps的连接,我现在也使用淘宝上的那个蓝牙转串口的模块。我现在的方案是直接用3.7v的手机锂电池直接供给蓝牙模块和370gps,gps的tx连接到蓝牙的rx,gps的rx接到蓝牙的tx,在和电脑连接时,电脑的蓝牙适配器能检测到蓝牙模块,并且配对成功,在电脑上建立了串口com9,但是在gps views里始终连接不上gps。蓝牙模块和gps的波特率都是9600,gps直接通过232串口芯片可以和电脑连接,但通过蓝牙模块就连不上。
楼主能给我说下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回复 楼主:
楼主,能和我说下蓝牙模块的设置吗?还有蓝牙模块和gps的连接,我现在也使用淘宝上的那个蓝牙转串口的模块。我现在的方案是直接用3.7v的手机锂电池直接供给蓝牙模块和370gps,gps的tx连接到蓝牙的rx,gps的rx接到蓝牙的tx,在和电脑连接时,电脑的蓝牙适配器能检测到蓝牙模块,并且配对成功,在电脑上建立了串口com9,但是在gps views里始终连接不上gps。蓝牙模块和gps的波特率都是9600,gps直接通过232串口芯片可以和电脑连接,但通过蓝牙模块就连不上。
楼主能给我说下吗?

不知你搞好了没,看上去没问题,GPS与蓝牙的连接方式正确。不知是不是你的蓝牙模块没有串口设置好。

应该设置为,“N,8,1”的方式吧:
AT+UART=9600,0,0,\r\n

另外看一下你电脑的端口设置波特率是否也是9600.

网友:
请问楼主能否发些电路连接的照片或电路图资料,新手表示很困扰呀。

网友(2011-02-11):
晕,刚买了蓝牙模块,但是手里没有3232,只有一个PL2302转USB的模块,不知道能不能兼容蓝牙的3.3v电平啊?

网友(2012-11-06):
诶哟,不错,这个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