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会ADC+FPGA实时处理信号的威力

楼主(2010-08-31):
图中上面是模拟波形,也是经过FPGA处理后从DAC输出的观察对比信号,原始信号信噪比不到6dB,信号大致由两种频率640KHz和320KHz类似FSK组合带有高频(20MHz)低频(50KHz),并且低频的波动特别大,从处理后DAC波形还是能看到信号的跳动,以前我们没有用ADC+FPGA处理,放大后使用比较器,从图中可以看到,用比较器对于那样波动的信号难以复现宽度失真可以接受的数字基带信号,通过ADC+FPGA,对模拟信号的峰谷特征点进行处理,下面的四路脉冲是FPGA处理结果的观察点,很明显,信号还原效果比用比较器好,能够用来解码识别了

网友:
没看出来怎么处理的,感觉楼主对信号处理还没入门

根据楼主描述,对这种信号的处理无非就是滤波,难道用ADC+FPGA就不用滤波了,FPGA内部如何处理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看出来怎么处理的,感觉楼主对信号处理还没入门
根据楼主描述,对这种信号的处理无非就是滤波,难道用adc+fpga就不用滤波了,fpga内部如何处理的?

仔细看帖,上面波形是已经滤波后的提高信噪比的,原始波形示波器看,混杂其他信号一片白茫茫状态,关键是FPGA处理数据滤波后的数据时靠峰谷特征点来还原原始脉冲,如果用比较器肯定宽度走形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没看出来怎么处理的,感觉楼主对信号处理还没入门
根据楼主描述,对这种信号的处理无非就是滤波,难道用adc+fpga就不用滤波了,fpga内部如何处理的?
仔细看帖,上面波形是已经滤波后的提高信噪比的,原始波形示波器看,混杂其他信号一片白茫茫状态,关键是fpga处理数据滤波后的数据时靠峰谷特征点来还原原始脉冲,如果用比较器肯定宽度走形
从图上看,楼主处理的信号就是320K和640K赫兹的FSK,解调FSK信号应该用相干解调或者相关器解调,混有带外噪声应该用滤波器,你这整的又是脉冲又是“峰谷特征”,我在通信原理中就没发现有这种方法,肯定也不是最佳解调,这个和用不用FPGA没有关系。

我一般这么做:有条件的话首先用超过你希望处理信号带宽的信号采集设备采集到PC,用matlab滤波解调,看看误码率等指标是否符合设计需要,是的话再上硬件。

楼主:
楼主处理的信号就是320K和640K赫兹的FSK----------我说的是类似,还有其他状况,比如有的地方一个640K后相位反转(本来应当向下变动,现在不变维持一个时间再向下变动),而这个状态是个重要的同步识别特征,模拟波形中部偏左一点可以看到一个稍宽的部分,就是相位翻转的地方

网友:
我也看不懂楼主说什么

网友:
FSK可以相位反转,因为FSK就叫Frequency-shift keying,即频率键控,不是MFSK(简称MSk),最小频率键控,就是说相位可以不连续,对FSK信号的最佳解调器就是相关解调器

网友:
回复 网友B:
楼主处理的信号就是320k和640k赫兹的fsk----------我说的是类似,还有其他状况,比如有的地方一个640k后相位反转(本来应当向下变动,现在不变维持一个时间再向下变动),而这个状态是个重要的同步识别特征,模拟波形中部偏左一点可以看到一个稍宽的部分,就是相位翻转的地方

另外,数字信号的码元同步不是在这个时候决定的,也不是靠“相位偏转”确定的

楼主:
数字信号的码元同步不是在这个时候决定的,也不是靠“相位偏转”确定的----------------我的系统就是这样特性,信号特征不是我能控制的,是个ISO标准,信号来源是芯片商做的,这个特征就是这样的,我不与你讨论了,因为你不知道我实际状况

网友:
回复 网友B:
数字信号的码元同步不是在这个时候决定的,也不是靠“相位偏转”确定的----------------我的系统就是这样特性,信号特征不是我能控制的,是个iso标准,信号来源是芯片商做的,这个特征就是这样的,我不与你讨论了,因为你不知道我实际状况

引用图片

这种码是CMI码的变种(带V符号),是数字基带传输的常用码型,和FSK无关,就是单纯的利用电平传输,有简单的编码规则。这种信号的恢复理论上应该采用维纳滤波器(如果传输信道变化,还要自适应),能完美恢复这种基带波形,以前一个项目就是在7Km的有线电缆中传输这种波形,由于电缆的传输特性,高频部分衰减大,低频部分衰减小,导致信号畸变,后来用维纳滤波搞定,效果刚刚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回复 网友B:
数字信号的码元同步不是在这个时候决定的,也不是靠“相位偏转”确定的----------------我的系统就是这样特性,信号特征不是我能控制的,是个iso标准,信号来源是芯片商做的,这个特征就是这样的,我不与你讨论了,因为你不知道我实际状况

<a class=tt16 onclick="fnquickimagequote(this,'files_32/ourdev_579039.jpg','原文件名:同步头.jpg')" href="###">引用图片
-------------------------------------------------------......

看来这位是高手啊

敬仰啊

网友:
刚google了下,有篇文章“无源RFID芯片H4006及其应用设计”,

http://www.66wen.com/06gx/dianqi/dianzixinxi/20060727/18840_2.html

楼主是不是现在正在搞RFID?

网友:
回复 网友A:

高手 我一直以为维纳滤波只是用在图像处理上的~

楼主:
回12楼你猜对部分了,不是13MHz是UHF900MHz 无源RFID

网友:
功底好扎实!

网友:
嗯,FPGA的用处真的很广~
哎,扑地算了~

学习的路还很长

网友:
信号处理有前途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