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LM1875,请帮忙。

楼主(2010-08-31):
这是datasheet上的电路图

如果里面的参数修改成这样,是否可以?(事实上是可以的,因为实物也做出来了,但是不知道这样改的理由。。)

网友:
参数都是一个数量级,所以可以改。效果应该差不多。我没有更高明的解释了,坐等专家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是不是还得看手头ic的参数?才这样改的?

网友:
这个要看信号通路了。其实就一个运放电路。

网友:
这个其实就是个同相交流放大电路,原来是放大20倍,现在改成10倍,这个跟你的输入电压,供电电压,选用的喇叭有关.

至于输入和输入的阻容滤波参数,应该要根据幅频特性曲线的3DB衰减点来调整.

网友:
另外,貌似现在论坛上的美女越来越多了~~
至少美女头像是越来越多了~~

网友:
这个和原图差不多,就一纯运放!只要正端的基准电压对就能正常工作!

网友:
曾经烧过好多1875(都是假的);原因也许是放大倍数少了,频响就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怎么判断是20倍。。十倍的。。学得不好。。

楼主:
回复 网友C:

额。。能详细点么?

网友:
因为是负反馈,而且输入阻抗很大,可以采取虚短 虚断的方法,就是运放正输入和负输入都是一样大的,然后电阻分压,就完了

楼主:
点点点。。。。还是没搞明白。。

网友:
回复 网友D:

图1: Gv = R4 / R3 + 1
图2: Gv = RR303 / RR302 + 1

楼主:
回复 网友E:

这个知道了。。就是输入输出的电阻,电容为啥这样选择,能帮忙详细说说么。。

网友:
我理解只是改了输入阻抗,这个我可以说一下. 其他都是小的改动.
主要就是 1M=1000k   22k  的区别,这里是用来定义  power amp的输入阻抗

这里取值主要取决于上一级设备的输出阻抗 以最后定义输入给 power amp 的 ac电压

音频传递到 power amp 的输入,所要传递的是 ac电压. 假设是 5v p-p  上一级设备的输出阻抗为 1k
power amp  得到的电压为  5v * 1000k/(1k+1000k)    或   5v*22k/(22k+1k)     电阻桥式分压

很想听一下高手讲解,如果不是为了限制输入的 ac电压  用大的电阻有什么坏处.
------------------------------------------------------------------------------------

原图R2 C1 是 high pass filiter, 取值决定于 高通的截止频率---这个很基础了.

楼主:
回复 网友F:

那些电容参数咋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