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 for AVR怎么生成map文件,怎么用IAR查看一段程序运行的时间为多少。

楼主(2010-08-31):
问题如题:。

楼主:
谢谢明天试一试,
那怎么能生成map文件能。。

网友:
map文件用来干麻的啊?

楼主:
看软硬件堆栈的使用情况啊。对了上面的时间单位是什么啊。

网友:
哦,LST文件里就可以看了。

上面不是时间,是执行的周期数。 跟踞你的时钟频率就可以算出时间了。

楼主:
谢谢基本上都明白了。

网友:
生成MAP,见下图:

IAR generate MAP file (原文件名:untitled.GIF)

网友:
学习了。。。
IAR的材料太少了,要是论坛单独有个板块讨论IAR就非常好了

网友:
我也学习了,map文件列的内容很详细,只是我从来没用过。

网友(2012-10-31):
学习了,通过查看MAP文件可以了解内存包括堆和栈的使用情况,然后再根据MAP中的内存使用情况设置工程Options-->General Options-->Stack/Heap。

网友A(2014-04-22):
引用 网友B:

请问图中CYCLES的单位是多少?毫秒?微秒?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图中CYCLES的单位是多少?毫秒?微秒?

请看6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