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觉zigbee的路由节点很难实现电池供电

楼主(2010-08-31):
zigbee的节电其实也是靠让节电进入低功耗模式从而实现的。
但是现在有一个问题,终端设备自然可以通过软件控制让其进入低功耗,需要发送的时候再通过软件唤醒。
但是做路由的节电如果进入低功耗模式的话,它是不知道什么时候终端设备会给它发数据的。
所以我想问路由节点进入低功耗后,如果收到了数据能自己唤醒吗?
如果能的话,哪个芯片支持这个功能?

网友:
能否中断方式接收数据?如果可以,这样用软件方法进入低功耗后,等待数据接收,一有数据发过来就中断,唤醒MCU,再处理数据,这样不知道行不行呢,希望各位高手评论!

网友:
感觉ZigBee可以通过接收中断唤醒的,具体的资料要到学校实验室去查了

网友:
感觉没有这个唤醒功能,只有定时唤醒了

楼主:
我也没查到接收唤醒功能。
因为在省电模式下,RF接收模块应该是不工作的,这样他就不能使别空中的无线信号。
我感觉是这样的。
所以不清如果作为路由节点,怎么实现省电?
如果不能省电的话,那么zigbee岂不只能作为人们心中的一个美好愿望了吗?

网友:
路由不能断电的,只有终端才能省电,另外ZIGBEE实际速度很慢(可能与我用的芯片处理能力有关与协议无关)60ms传80个有效数据的包,再大就要分包传

网友:
路由通常不能用电池供电,如果确实需要电池供电,如在野外没有市电的情况下使用,可以使用蓄电池加太阳能充电

网友:
zigbee不是大家想象那么万能。
路由要低功耗,除非你是练轮子的。
路由要一直供电,因为它是下一级节点和上一级节点的连接中心。
低功耗节点反应比较慢,它有一个固定的路由,如果要接收数据,先让路由去收,等它唤醒后再去路由上读。

另外60ms传一个包,那是因为要CSMA,zigbee 250K的速率不是只给一个节点用,如果网络内设备越多,这个延迟越大。

楼主:
谢谢楼上几位的回答,看来我之前高估了zigbee。

网友(2010-10-21):
实用性备受考验啊~!

网友(2012-07-13):
唤醒可以通过接第三方信号,假设你将Zigbee进入深度睡眠模式,可以通过定时器唤醒,唤醒期间接到信号可以进入工作模式,否则继续进入睡眠。

网友(2012-10-31):
对zigbee还是一知半解,看来还得继续看一段才能搞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