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用过A3977SLP 电机驱动器呀??????

楼主(2010-08-31):
在坛子里怎么大家都在用A3977SED呢?有谁用过A3977SLP吗?能给个电路图参考一下吗?不胜感激!!!

网友:
晕,楼主不太懂啊好像,电路应该一样的,就是封装区别。

网友:
请lz看IC的规格书,看完就没问题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个,不是一个是44针,一个是28针的吗?我说的是外围电路图?应该不一样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那个,不是一个是44针,一个是28针的吗?我说的是外围电路图?应该不一样吧?

只能说明没仔细看规格书
我也没仔细看,但粗略看看两种封装的管脚排列,数了一下,44脚的有12个GND端子和6个NC端子,28脚的有2个GND分别是AGND和PGND,对44脚的来说,12个GND保留2个把,那么减去功能重复的10个跟6个NC端子,也就是44-10-6=28。也就是说管脚定义应该是完全一样的,建议lz拿张白纸,把各自的管脚名称写下来,同样的画钩去掉,看看最后剩下的是否有不同的。应该是完全相同。既然相同,外围顶多排版不同,原理图一样。

网友:
我只是瞄了10分钟不到吧,既然要做电路,不可能只看十分钟吧,起码规格书要打印出来研究几天吧。起码要学习透了才好下手吧,呵呵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主要是时间有点紧。我去仔细研究研究。

网友:
我做过,使用28脚的A3977

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htm?item_num_id=6799572509

楼主: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C:
我做过,使用28脚的a3977
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htm?item_num_id=6799572509

能给一个电路图吗?

楼主:
如果方便给的话,这是我的邮箱:weidongd@bit.edu.cn,不胜感激!

网友:
这里就有: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274271&bbs_page_no=1&bbs_id=10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