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了黑金开发板的PDF资料后的疑问

楼主(2010-08-31):
关于NIOS烧写一节:
红圈1带表NIOS软件烧写到FLASH中(即EPCS中),那么烧写到EPCS的什么地址处呢?
红圈2带表把配置文件烧写到FLASH中,那么配置文件烧写到EPCS的什么地址呢?

如何避免地址冲突,NISO运行起来后,是如何把EPCS中的NIOS程序拷贝到SDRAM中运行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哥们这个你真想多了 ,这个是软件自动分配的不需要考虑的

既然说到了这个问题,窃以为在epcs里面首地址放的应该是 NIOSII的c语言代码, 然后再是fpga的配置文件 (因为在sopc的配置中,reset的地址一般都设置为0x000000)

希望高手指正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回复 楼主:
哥们这个你真想多了 ,这个是软件自动分配的不需要考虑的
既然说到了这个问题,窃以为在epcs里面首地址放的应该是 niosii的c语言代码, 然后再是fpga的配置文件 (因为在sopc的配置中,reset的地址一般都设置为0x000000)
希望高手指正一下

我也认为你说的对,要不reset那个地址岂不无用。
希望牛人考证,最好avic指点一下,最好还是在PDF中说明一下。

网友:
楼主可以读读:
AN458 - Alternative Nios II Boot Methods
http://www.altera.com/literature/an/an458.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