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控制变频器 求教

楼主(2010-08-31):
各位高手,我是PLC的初学者,现在要用S7-200cn的PLC和MICROMASTER 440变频器 组成一个PLC控制变频器进行电机调速的系统,我现在只是对模拟量输入PLC后怎么转成数字量,并且用该数字量去控制变频器进行工作的这部分程序弄不懂,网上也没找到相关的教程,请各位高手指教下,且需要STEP7 MicroWIN V4.0软件,网上的都是升级包

网友:
我不是高手,刚入门的

软件自己去找,多得很,你用plc的输出去控制变频器的数字量输入就行了
具体你按照440的说明书去设置参数。plc的输出也是按照变频器说明书去设。

网友(2012-06-24):
一般都是通过485通讯的,在梯形图里编好通讯协议,然后再通过传输指令将模拟量传输到数据寄存器中。再由数据寄存器传送到变频器指定的数据寄存器中便可!

网友(2012-09-17):
你可能将该数字量用模拟量模块输出,成为标准的0—10v或者4—20ma(0—20ma)的模拟量来控制变频器.当然你这要的成本很高。还不如直接用通讯省钱,功能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