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控一上电mega644就发烫的厉害,还没有烧写引导程序和主程序,是什么原因?(已解决)

楼主(2010-08-31):
求教,飞控一上电mega644就发烫的厉害,还没有烧写引导程序和主程序,是什么原因?(LED红的常量,黄的闪烁)

另外7805也烫的厉害,才刚上电十来秒。用的是9V,200mA的电源

网友:
板子焊接有问题,存在短路。

楼主:
实在找不到原因了,每个元件都检查过了,还是没法发现哪里有问题。红灯是亮的,中间的黄灯一直闪,一通电还是发烫,很郁闷。有没有什么好的检测方法?

网友:
【2楼】 kent.c
红灯是亮的,中间的黄灯一直闪
---------------------------------
如果你买的是新片子,里面没有程序,不应该这样,很有可能是用过的芯片,里面有程序。
你可以试着擦除一下芯片看看问题是否解决。

楼主:
芯片上没有字,寄过来就是空白一片。不会真是旧的芯片吧?卖家和我说熔丝已经帮我写好了。这个和芯片发烫有关系吗?

网友:
芯片上没有字,寄过来就是空白一片。不会真是旧的芯片吧?卖家和我说熔丝已经帮我写好了。这个和芯片发烫有关系吗?

不会把?还提供程序烧写??  建议lz 公布一下卖家!  10 有 8 9 就是 假片子

网友:
把片子擦除一次试。

网友:
回复 网友A:
芯片上没有字,寄过来就是空白一片。不会真是旧的芯片吧?卖家和我说熔丝已经帮我写好了。这个和芯片发烫有关系吗?

卖家说熔丝帮你写好了,是否可以说片子是旧的?

楼主:
卖家说芯片熔丝重复烧写可能会导致锁死,所以帮我写好防止我出错。

现在有一个问题,我读取时提示此芯片ID为IE:96:0A与所选择芯片mega644ID不同(所选择的644 ID为IE:96:09,此芯片ID为IE:96:0A),问我是否继续。我继续读取,可以正常读取,核对后熔丝位是对的,也就是说卖家的确是已经帮我写好了。

然后我试着点选擦除,出现同样提示ID不对,点选继续,擦除成功,LED不亮了,芯片也不烫了...

我现在搞不懂什么状况了...

网友:
芯片上写的是644还是644P?

网友:
楼主,你的芯片ID96:0a显示芯片是ATMEGA644P。
另外,你买到的是二手芯片,里面有程序,因为上电芯片运行,导致IO短路,芯片就发烫。

网友:
外部短路的可能性比较大。再检测一下与单片机连接部分的电路。

楼主:
回复 网友B:

芯片上什么字都没有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尝试着擦除了,之后LED就不亮了,芯片也不发热了,估计是内部有程序在运行,IO短路导致发烫。

现在正在尝试着烧写引导程序,我用的是usb转232,MK tool烧写,速度奇慢无比,烧写了2个钟头有余,完成30%左右,电脑也死机了...囧...大家有遇到这个情况吗?我之前烧写电调也很慢,但不至2个钟头还没好甚至死机

网友:
晕,芯片上面没字,被打磨过了?

网友:
喔,这样的问题也有?烧boot程序2个小时肯定有问题了!我烧过在分钟之内!可能买的旧芯片了!

楼主:
还是烧不上.问问卖家去...很郁闷,花50大洋买的芯片,居然会是旧的...

楼主:
没有用MK tool,直接用USB下载线,用普通烧写软件,几秒内搞定了bootloder和主程序

现在情况是:mega488不烫了 中间黄灯闪烁,红灯常亮,可以和MK tool通讯调试,能正确反应运动波形

...???

有点莫名其妙??问题了解决了??

试着推断一下这个问题的原因

1. 芯片发烫:可能是之前内部就有程序在运行,通电后导致IO短路,引起发烫
             在擦除了芯片后,发热问题解决,现在通电2小时也只是微热,倒是7805烫得不行

2. bootloder烧写不进:可能usb 转 232不稳定,导致电脑死机,速度缓慢,或者与MKtool不兼容(之前电调烧写没有问题?)
  使用usb下载线直接下载,问题解决,可以在MK里看到运动波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