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_thread mini2440学习碰到的问题

楼主(2010-08-31):
LDR                SP, =4096                                                ; nand_read.c needed
LDR                R0, =0x30000000                                        ; nand_read_ll argument 1  buffer addr
MOV                R1, #4096                                                ; nand_read_ll argument 2  start addr
MOV                R2, #0x100000                                        ; nand_read_ll argument 3  copy size
上面代码是nand flash向sdram拷程序代码
第一句没看明白什么意思。
第二句,觉得不对,我感觉应该是0x30000000+4096才对,请大家指教。或者将第三句#4096改为#0。
谢谢。

网友:
这是哪儿的代码呢?描述详细点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libcpu\arm\s3c24x0\start_rvds.S中的程序
然后,我晚上又看了很长时间,感觉这个程序是不可以放到nand里的,只能在sdram里调试或在nor flash里运行。

网友:
这部分是Gary加入的,估计有问题的,删除掉比较好。从RT-Thread整个系统来说,它并不倾向于做loader,loader的部分使用其他boot loader来完成就好。

网友:
冒昧问一下,Rt thread在ARM9上编出来有多大?

网友:
是可裁剪的,基本内核也能够做到3k以内。如果把字库这些东西也加上,那就大了,默认的mini2440编译结果(带中文字库):
   text    data     bss     dec     hex filename
1287368    4776  357108 1649252  192a64 rtthread-mini2440.elf

bss里面包括了双frame buffer:320x240x2 * 2 = 3072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