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源电路的问题

楼主(2010-08-31):
请问下面的电源电路存在什么问题?
俺的目的做一个低成本的电路,实现220V变成12V的电路,负载的电路少有500MA,在测试过程中发现小变压器和三极管13005发热很厉害,请各位高手指教!
或提出更好的实现电路,谢谢!

网友:
RCC电路不好整呀

网友:
这种电路不好设计,如果是我,我 就买个品牌的手机充电器抄一个,把5V改到12V就可以了。

网友:
手机里很多是用3842一类的芯片来设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