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系统中,任务都是无限循环体吗?RT-Thread中的任务好像并非如此。

楼主(2010-08-31):
嵌入式系统中,任务都是无限循环体吗?
RT-Thread中的任务好像并非如此。
如若有非无限循环的,那和无限循环体的任务区别在哪里?

网友:
并不一定都是循环体。

非循环体线程适合于初始化一类的任务,一些一次性、临时的、测试用的任务也可采用这种方式。如果是关键性的任务,那么得考虑线程的创建时间了,通常来说并不太合适。

楼主:
非循环体线程适合于初始化一类的任务,一些一次性、临时的、测试用的任务也可采用这种方式。如果是关键性的任务,那么得考虑线程的创建时间了,通常来说并不太合适。

-----------------------------------------------------------------------------------------------------------------------
一次性、临时的、测试用的实现不一定非要用任务方式吧。任务需要栈,运行完后,这些栈就没用了呀,代码中也没见收回这些栈。
这里有什么讲究吗?

网友:
是否使用任务方式看个人的设计方法。线程运行结束,如果是动态创建的线程,栈和TCB会自动回收。

网友(2011-01-10):
如果采用中断的底半方式处理,由中断动态创建线程是否合适?对中断响应是否会有较大影响?

网友:
回复 网友A:
如果采用中断的底半方式处理,由中断动态创建线程是否合适?对中断响应是否会有较大影响?

影响很大,建议使用释放一个信号量或发送一个事件的方式唤醒另一个任务,这样影响会比较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