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群创AT050TN33,无行场同步引脚,可以直接和2440相连接吗?

楼主(2010-08-31):
急!群创AT050TN33,无行场同步引脚,可以直接和2440相连接吗?
我已拍了!才发现无行场同步引脚!急!

网友:
有个DE信号可以用的,有些屏即有行场也有DE的,但我也没用过DE。

网友:
时序图 (原文件名:001.jpg)

它用DE代替了HS,VS使用了DE在行消隐时长时间低电平清零(我认为超过800个CLK它就开始下一帧)的,所以2440可以直接接,但必须是符合它的时序要求

网友(2010-10-15):
2440 DE模式怎么设置? 按HV模式设置参数?

网友:
你看lcd的数据手册,DE模式下有DE模式下的参数设置,HV模式有HV模式下的参数设置
lcd的数据手册上都有详细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