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IR2104芯片的使用

楼主(2010-08-31):
小弟最近在做半桥驱动,使用IR2104,电路如下:

第一次实验VCC给5V,上臂MOS为11.1V,结果得出VB也是5V,没有自举升压,不能导通MOS,后来发现没有理解清楚,输入信号给了直流,不可能升压。

问题1:我自举二极管使用的是肖特基二极管,自举电容使用的是10uF的电解电容,有人说必须要用钽电容,这里我也不清楚,希望有人可以解答下,有没有什么特别的要求。

问题2:另有一个想法,由于输入信号要给成PWM,不太方便,想在VB上直接接上16V电源(上臂MOS为11.1V),去掉自举二极管和自举电容,电路其它部分不变,是不是可以达到用直流(100%PWM)控制的目的?请高人指点。

问题3:听有些朋友说买到很多假的2104不能正常使用,我买了不少,也不知道是不是假货。请问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检查是自身电路问题还是芯片问题?

楼主:
没人回答吗?

网友:
如果已经另有一组比上桥电源+4V以上的电压,不用驱动直接用三极管就行。

网友(2012-10-23):
VB直接接16V是不可以的,VB电压可能浮动到很高,最高浮动到直流母线电压再加16V,会把你给VB供电的电源损坏,所以必须用自举二极管隔离,自举二极管反向电压要高于直流母线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