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3232与DB9怎么接

楼主(2010-08-31):
看了一些STM32开发板的原理图,发现DB9的2脚和3脚,有的TxOUT->2脚,RxIN->3脚,有的TxOUT->3脚,RxIN->2脚~~~各位大侠,到底怎么接呢??还是这两种接法随便都行??

楼主:
自己顶!~
求各位大侠说两句!~3Q

网友:
我只要知道,接收端出来接发送端,反则一样

网友:
T 代表的是translate,传输的意思,这个代表管脚发送信息到其它设备-》

R 代表的是receive, 接收的意思,这个代表管脚接收其它设备的信息<-

电脑好像是2脚为R,3脚为T。

232芯片上的,Tout代表T转化输出,一般都接到3脚上。Tin一般接单片机管脚的接收端也就是Rx端。

说的不知道清晰与否,望大家指正。曾经也在这个上面迷糊过,而且经常迷糊。说收发的时候最好确定你指的主设备是什么!

网友:
看具体板子上用的是公头还是母头

网友:
这个是pc--232--单片机,的正确连法 (原文件名:55555.jpg)

这个是pc--232--单片机,的正确连法

网友:
串口线有交叉的,也有不交叉的。
只要最终保证:PC_TX....MCU_RX、PC_RX....MCU_TX就行了。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的解答~~~

网友:
公母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