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好 马老师 你可以看看我的程序有什么问题吗

楼主(2010-09-01):
是avr16事件捕捉来测频率的总是定时中断不进
我用的是ewavr   谢谢老师讲解
#include <ioavr.h>
#include <intrinsic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__delay_cycles(500000);  // Wait for 500 000 cycles

uint ICR[2];
unsigned long x;
unsigned long v;

uchar zd;
uchar bh;
long  hz;
unsigned char sta=0;
unsigned char flag1=0;

//管脚初始化
void port_init(void)
{
DDRA  = 0xff;
PORTA = 0x18;
DDRB  = 0xff;
PORTB = 0xFF;
DDRB  = 0xFF;
PORTC = 0xFF;
DDRC  = 0xFF;
PORTD = 0xFF;
DDRD  = 0x00;
}
//定时器1初始化   捕捉模式
void time1_init()
{
  TIFR=0X00;
  TCCR1B = 0x00; //stop
  TCNT1H = 0x00; //setup
  TCNT1L = 0x00;
  TCCR1A = 0x00;
  TCCR1B = 0xc1; //start Timer
  TIMSK=0X24;
  MCUCR=0;
  GICR=0;
  SREG_Bit7=1;

}

void main()
{

  flag1=0;
  zd=0;
  port_init();
  time1_init();

  while(1)
  {

    if(flag1==1)
   {
     hz=ICR[1]-ICR[0];
     zd=0;
     bh=ICR[1];
     flag1=0;
   }

   }

}
//捕获中断处理
#pragma vector=TIMER1_CAPT_vect
__interrupt void timer1_capt_isr(void)
{
   if(sta==0)
   {ICR[0]=ICR1;
    sta+=1;
   }
   else
    ICR[1]=ICR1;

   bh++;

}
   //////time1中断//

#pragma vector=TIMER1_OVF_vect
__interrupt void timer1_ovf_isr(void)
{
  if(zd==122)
  {
   TCNT1H = 237; //setup
   TCNT1L = 255;
   flag1=1;

  }
  else
  zd++;
}

楼主:
pd 是输入

网友:
下载或购买我的教程,里面有捕捉方式测频率的例子,可以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