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可以播放视频和flash等的视频播放软件啊!

楼主(2010-09-01):
我现在想做一个跟你上youku上看电影的东东,不知道该怎么去做!
希望大侠能提供点参考方法!

网友:
flv好办,mplayer就可以解码

但是问题是你看youku的话,得先想办法获取视频的flv文件的地址。
(不自己做当然也可以,偷懒的办法是直接http://www.flvcd.com/parse.php?flag=&format=&kw=$URL&sbt=%BF%AA%CA%BCGO%21,
拿到上述网页的结果后稍微用个regexp就提取出flv地址了,直接给mplayer就可以放了(网上也有进行这个步骤的脚本)。

楼主:
mplayer

可以播放视频和flash文件吗?

对了,播放的时候,我有办法得到这个播放器显存的区域的数据吗!我想把这个播放视频的数据提取出来!

网友:
【2楼】 microcreat

mplayer只要有解码器,是可以播放视频的,你说的flash那得分是flv(flash视频格式)还是swf,后者还没有开源
的软件能完美地播放(等着gnash吧)

至于第二个问题,请看mplayer的manual,可以dump video的。

楼主:
mplayer只要有解码器,是可以播放视频的,你说的flash那得分是flv(flash视频格式)还是swf,后者还没有开源
的软件能完美地播放(等着gnash吧)

至于第二个问题,请看mplayer的manual,可以dump video的。

minux 啊啊?
积分:766
谢谢了!
呵呵!

看来要搞懂实现还有很长的路!
有没有参考资料什么的!

我现在是想,但是不知道从哪里入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