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C 9.70 并不好用!

楼主(2010-09-01):
同样一个代码用9.6编译为40%,9.7编译则为43.5%,并且9.7编译出来的运行不正常,如果不是兼容新器件编译,完全没必要换高版本的。
675:               if (i>=3)          9.7编译的结果
   30B    3003     MOVLW 0x3
   30C    1683     BSF 0x3, 0x5       为什么会多这么一句,汇编基础差,大家能否分析一下?
   30D    022A     SUBWF 0x2a, W
   30E    1C03     BTFSS 0x3, 0
   30F    2B1E     GOTO 0x31e

   675:            if (i>=3)         9.6编译的结果
   031    3003     MOVLW 0x3
   032    0243     SUBWF 0x43, W
   033    1C03     BTFSS 0x3, 0
   034    2845     GOTO 0x45

楼主:
补充一下,9.7是MPLAB8.5版本里面自带的,用坛里的破解!

网友:
9.70 is famous for being buggy.

OCG is famous for generating bloated code.

楼主:
当初使用9.7只是因为9.6的不支持PIC16F723系列,不知道有什么办法解决9.6对此芯片的支持?

网友:
可以用9.8的版本了,也同样9.7的编译有错误,换9.8的就解决了

网友:
9.6是支持16F723的,不过头文件定义有错误,ADCON0寄存器定义错了,自己修改就能用。
9.7的编译效果不如9.6的,9.71a才有改善,9.8跟9.71a比效率基本一样.

楼主:
楼上有没有9.8的crack共享一下,谢谢!

网友:
同样的代码,9.6,9.7的编译代码都比8.05大。

网友:
我被9.7搞地也是很难受,后面从一个朋友那里A了在9.60PL0-STD基础上二次破解的,可以支持72X。

网友:
请自觉于下载24小时后删除,并购买正版。

欣赏这个版本的主要原因是保持了STD的优良传统,至少我小代码的时候全局变量,局部变量都不会失踪。大代码没实验过。
适合搞72X的朋友测试。不支持193X。

至于有没有和谐出问题。我估计二次破解的人,是在1次CRACK的基础上,用高版本的INI文件,LIB文件等覆盖到此版本,不是自己手动添加的,所以问题应该不大。

网友:
PUDN上有个版本很XX,号称支持72X,我DOWN下来一看,只是对960PL0的河蟹,少了对72X的二次添加处理。

网友:
至于上面提到的ADCON0定义错了,这个我是没有验证,用72X的朋友,自己小心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