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送中文短信一直出现错误的问题

楼主(2010-09-01):
我用的Q2403A模块
用超级终端可以发送短信

AT
OK
AT+CMGF=0
OK
AT+CMGS=35
> 0011000D91683177800552F80008AA148B66544AFF0167094EBA6B635728884C7A83FF01
+CMGS: 61

OK
但是用单片机控制Q2403A来发送短信却出现了错误
AT
OK
AT+CMGF=0
OK
AT+CMGS=35
> 0011000D91683177800552F80008AA148B66544AFF0167094EBA6B635728884C7A83FF01ERROR
始终发不出去
请高手指点下,不尽感激!

网友(2012-06-07):
我用短信软件可以发送成功,但是用终端没法成功。也是郁闷

网友:
貌似有些地方需要延时

网友:
我刚开始也遇到了这个问题,后来我用串口工具看了下串口发送的数据,发现串口工具发送的字符串都是以0D0A结尾的,所以在单片机里也这样发一下,就好了。AT指令里面貌似说的只要有个\r结尾就行了,实际是\n\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