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 让IAR Embedded Workbench 输出 BIN 或HEX 文件?以前输出的是 *.OUT文件

楼主(2010-09-01):
如何 让IAR Embedded Workbench 输出 BIN 或HEX 文件?以前输出的是 *.OUT文件,

是将 .out 改 为 .bin 吗?

楼主:
问题解决,需要把下面的勾去掉。

现在新问题,程序通过串口下下去后,不能运行,奇了怪了

下载界面如图

网友:
用 ielftool --bin转换

C:\Program Files\IAR Systems\Embedded Workbench 5.50\arm\bin>ielftool.exe

--bin           Save as raw binary
--silent        Silent operation
--verbose       Print all performed operations

楼主:
bin 文件生成了,但通过1楼的显示,将程序通过串口下载进板子,板子不能够运行,不知道

--bin           Save as raw binary
--silent        Silent operation
--verbose       Print all performed operations

操作上有什么问题,再次请教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