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2110折腾了,真纠结

楼主(2010-09-01):
用两块2110驱动个h桥做逆变输出,怎么整都不行了,一开始用22u的电解电容自举,两块片子全都烧了,手测温度得八十多度,后来用了7个105独石并联,倒是没啥大问题了,但是独石电容太不稳定,工作时间一长电容量就下来了,现在换了两个475的cbb并联自举,结果又把一侧的2110的高端输出给烧了……还有2110可否直接驱动mos管而不需要其他的驱动电路?为何我的pwm波才25k,mos管导通后就关不断了?mos是irfp450,栅极电容2020p

网友:
自举一般用钽电容 怎么会烧?

网友:
ir2110的,有相关的说明文件呀。我做电源半桥用这个IC,自举电容用0.22uF的都没问题。(我的电源频率75KHz)
可以去IR网站看看

网友:
看看IR2110的驱动说明

楼主:
现在弄好了,2楼的0.22u这么小也可以呀?我的频率是25.6K的,占空比从0到100%  是不是栅源电容特别小的管子?我现在换irfpz24n了,几十pf的栅极电容,还不错。买的2110可能是买到假的了,十片里面有两片本来就是坏的,还7块钱一片……这个人啊……哎……
to 1楼 手头没有钽电容,一开始想用电解,结果烧了片子了。用的50M的模拟示波器,看不到输出的波形,但是最后滤波出来的正弦波非常完美~~

网友:
我用0.1u的,50V电解电容都搞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