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一枚,奉上一个耗费10个逻辑单元的SPI从机Verilog程序,望高手指正下

楼主(2010-09-01):
FPGA的时钟是24M
SPI主机的时钟为16M,没有采用同步设计。直接用异步信号:
才入门不久,SPI已经验证通过,用本模块实现了一个FPGA与MCU之间变量数值的交换协议,稳定性很好,实测通信误码率为0.000000000015
最后加了个CRC校验
module SPI_Slaver(
input [7:0]u8Send, //需要给主机的数据线
output [7:0]u8Recv,//从主机机接收到的数据
output recv_a,     //接收完成信号,高电平有效,对FPGA时钟来说是异步信号
output MISO,
input  MOSI,SCK,CS //CS 是使能信号,低电平有效
);

reg tmpMOSI;
reg [7:0]shiftReg;
reg startFlag;

initial begin
    startFlag<=0;
end
always @(posedge SCK or posedge CS)begin
    if(CS==1)begin
        startFlag<=0; //高电平复位
    end
    else begin
         if(startFlag==0)begin
              shiftReg[7:0]<=u8Send[7:0];  //在CS低电平后的第一个SCK上升沿锁存需要发送的数据
         end
         else begin
              shiftReg[7:0]<={shiftReg[6:0],tmpMOSI}; //在第2--8个上升沿移位,将下降沿锁存的数据放进移位寄存器
         end
         startFlag<=1'b1;
    end

end

always @(negedge SCK)begin
        tmpMOSI=MOSI;    //下降沿锁存信号
end

assign MISO=shiftReg[7];   //MISO引脚时钟对应移位寄存器最高位
assign recv_a=CS;        //异步接收完毕信号,发给FPGA内部的
assign u8Recv[7:0]={shiftReg[6:0],tmpMOSI};  //接收到的数据,送往FPGA内部

endmodule

网友:
如果SPI主、从设备都是同一时钟域的话,你的代码是可以的。
但一般而言SPI主设备是MCU,作为从设备的FPGA与MCU是不同的时钟域,要面临跨时钟域的问题,可以通过FPGA对输入信号进行过采样解决。
具体参考 http://www.fpga4fun.com/SPI2.html

网友:
实测通信误码率为0.000000000015

用什么方法测得的?我也想测测我写的spi slave

楼主:
回复 网友A:

在这个SPI协议之上还有一个链路层通讯协议。实现FPGA与DSP之间的通讯。其中还配了了一个FPGA上生成CRC的模块,然后DSP上作校验。所以在这么久的运行过程中,记录出错个数和总的通讯量就可以测试误码率了

网友:
果断记号

网友(2011-03-26):
记号,想用SPI的方式驱动一下ADF4360-0,先看下思路~

网友(2011-05-28):
采用异步的方式的话,用的是CPLD是不是就不用外接晶振了?
初学者,忘能者指点下,谢谢!

网友(2012-01-01):
楼主的做法是OK的,我也用过类似的实现。
CPLD如果再挂个有源晶振,经济上也很不划算。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个学习下。

网友(2012-02-07):
回复 楼主:

一起学习,我也菜鸟!1

网友(2012-04-03):
这个是CPOL=0,CPHA=0的SPI吗?

网友:
SPI 10逻辑。。。标记下。。。

网友:
很实用  学习一下

网友:
我表示我现在对SPI协议 情有独钟

网友:
我也支持下 程序复制走了 留着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