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串口速率问题

楼主(2010-09-01):
设备是用串口同电脑进行通讯,在公司,所有电脑连接设备都不正常,找不到设备,用串口调试软件开始测试,9600找不到,降到4800时,找到了;
回家里试,家里电脑好用,9600正常,最近将家里电脑系统重新安装了,装的XP SP3,9600不好用了,4800好用,为什么啊?
谁知道原因,这个事郁闷死我了,是XP系统里哪个程序的问题啊,有人遇到过吗?

网友:
前些天 我也碰到过这个问题 串口发送一个数据后要延时  延时越长 允许的波特率越低   也就是说这个延时时间和波特率设置是有关的

我用的时候 开始没延时 9600不行 有数据遗漏  设成38400后  就可以了 后来通过不但修改  反复试验  发现和延时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