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理解

楼主(2010-09-01):
在开关电源中,什么决定输出电压,又是什么决定输出电流?我只是想大致了解一些!

网友:
智力测验题目?

网友:
我的理解如下,不保证对,但可供参考
A:开关电源内什么决定输出电压?
  开关电源的初次级匝数比,决定了这个最高电压,在不考虑电源的能效的情况下,在这个最高电压的范围内的任意电压都是可以通过控制何时让光耦内有电流流过来实现,也就是说,和光耦连接的器件,常见的有431或者稳压管,这些决定了输出电压。

B:开关电源什么决定电流
  同样也有一个最大电流,一般主要决定因数是使用的变压器的磁芯大小和转换效率,这些决定了最大功率,也就是说在某个电压上面有一个最大电流值。在这个最大值范围内,有一些适配器产品为了更好的OCP特性,加入了一些电流取样的检测电路,那么这个取样和检测方法就决定了最大电流。

个人理解,欢迎指正。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点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