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C的位变量那为什么不准初始化为1呢

楼主(2010-09-01):
PICC的位变量那为什么不准初始化为1呢?

在位变量初始化的时候可以初始化为0、但是却不能被初始化为1

网友:
PIC16F不像51,没有专门的BIT区。本质上位变量不过是组合到其一放到某个RAM.如果初始为1,编译器会很麻烦。个人看法。

网友:
给楼主再补充一个问题,位标量(变量)还不能做动态变量(只能做静态变量),这是为什么?

网友:
直接定义一个字符型变量就可以了,也不会差哪一个8位

网友(2010-10-06):
是声明的时候不能初始化1而已,但在程序初始化的时候可以赋1的。还有三楼说不差8位?PIC的RAM这么紧张,怎么就不差8位呢,而且我觉得位变量运算速度也快一点,代码也会小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