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差分编码器的信号

楼主(2010-09-01):
差分编码器 输出的脉冲信号是 PA+ PA- PB+  PB-  PZ+  PZ-

我想问一下,如何解码这样的脉冲信号,有没有专用的芯片

而且有没有什么方式可以放大这样的信号

网友:
用单片机就可以做到。

楼主:
回复 网友A:

如果不用单片机那,有没有专用的芯片?

网友B(2016-09-27):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mp;id=536999171917

网友:
引用 网友B: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10.1-c.w4004-6563905729.12.OX0exh&id=536999171917

这么老的坟你也要挖

网友C:
引用 网友B: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10.1-c.w4004-6563905729.12.OX0exh&id=536999171917

前几天刚买了一个这个货,用起来还不错,能告知其中用的TVS型号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前几天刚买了一个这个货,用起来还不错,能告知其中用的TVS型号吗?

SMBJ33A
GSOT05C
Vishay正品  都不是便宜的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SMBJ33A
GSOT05C
Vishay正品  都不是便宜的货。

但我记得拍到的sot23的双TVS,表面mark为3604,不是你介绍的这两个型号啊
不过兄台介绍这两款很不错,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但我记得拍到的sot23的双TVS,表面mark为3604,不是你介绍的这两个型号啊
不过兄台介绍这两款很不错,学习 ...

你记错了,应该是05C

网友(2016-12-27):
引用 网友C:
前几天刚买了一个这个货,用起来还不错,能告知其中用的TVS型号吗?

AM26LV32E   AM26LS32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