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个辉胜MG995舵机做的双足机器人,内置用什么电池合适?

楼主(2010-09-01):
    对航模车模电池不熟悉,有哪位可以列出合适的参数吗?

网友:
首先不了解这个舵机的技术参数,见过的才会有建议。

网友:
舵机一般5V。
用一节来升压或者两节降压。

楼主:
:
    电压要求在6-7.2V之间。
    不知道MG995的堵转电流有多大,暂且按1A算吧,粗略估算机器人的10个舵机总工作电流在1.5A—5A吧,这是电流指标。
    续流时间当然越长越好,按最短1个小时算吧,这是电量容量要求。
    尺寸上当然也是越小越好,暂且按8X6X2cm以下要求。
    重量上越轻越好,暂且按150g要求。

    查淘宝网上现在有磷酸铁锂、聚合物锂电池两种似乎合乎要求。大家给些建议,这个电池我该怎么选?

网友:
995上7.2Vok

网友:
如果没有平滑过渡,从一个角度跳到另一个角度,电流可以超过3A。
另,995电压高了可能有点抖,可以加点电子或机械阻尼,一般上机械了效果会改善。

楼主:
:
    谢谢shihantu2。一只舵机的电流就要超过3A!?10个就要……,这也太恐怖了!

网友:
一般直接用电池供电都可以支持多个电机,电池短时电流过载问题不大,而且也不见得会有多个舵机同时给阶跃。
如果另外降压就不好说了,开关芯片频响相对比较低,会影响舵机的运动特性,过载会有各种各样的保护动作。

网友(2012-07-05):
不可能这么大电流,不超过1A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