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电没学好,问个三极管的问题,请教大家了。。。。。。。。。。。。。。。。

楼主(2010-09-01):
上面是我看的一个电池和USB供电切换的部分图纸。图中画圈的MOS管能否用三极管替换呢?为什么?

我只知道MOS管能通更大的电流。。。

网友:
三极管能双向电流吗?

还有也就是电流吧,当电池电压很低时,电流就太大了。

网友:
MOS管兩端壓降比三極管低,電池用得時間更長。

网友:
如果VOUT高于5V (过压)  是不是会对Vbat 充电

楼主:
为了验证想法,我用三极管和MOS管做了两个实验,使用multisim仿真,发现使用三极管的话,开关闭合前后有压降
而使用MOS管的话没有压降的。难道说主要就是为了避免压降?

选用MOS管时要主要哪些参数呢?

网友:
哎,中学校的毒比较深,刚开始的时候只知道使用NPN的晶体管,对于PNP和MOS没什么反应。

网友:
不是中学校的毒,是PNP和PMOS确实用得比较少,我也不知为什么,很多人都在想能用N的就不用P的。而且,N的多半比P的便宜。

网友:
花两天时间,搞定一本模电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