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L431的R、K极串电容电阻的作用?

楼主(2010-09-01):
请教高手,如下图TL431的R、K极串电容C204\C206和电阻R202的作用?

TL431连接电路图 (原文件名:无标题.png)

网友A:
R213/C205, R202/C206, R209/C204都是补偿电路,最主要的功能是改善瞬态响应、减少纹波和防止自激。

网友:
相位补偿吧,起到稳定环路的作用,以免出现自激振荡。

楼主:
回复 楼主:

楼主:
回复 网友A:

Thank you very much!

网友(2010-10-23):
十分感谢,我也正用着了

网友:
电阻,电容的值如何计算?

网友(2013-11-28):
引用 网友A:
R213/C205, R202/C206, R209/C204都是补偿电路,最主要的功能是改善瞬态响应、减少纹波和防止自激。 ...

R202/C206 我用的开关电源芯片用的是CR6202 原理和他类似,431用的电阻电容 是 104 +2K;
1、现在输出的5V非常不稳定在空载(轻负载时),5V输出出现震荡(锯齿),当我把104去掉,5V输出就稳定了。在重负载时, 104 +2K 加在431是没问题的。不知道怎么回事。
2、这个阻容选取有什么规则吗?本人新手,请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