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莫:能不能做做魏同学的工作,恢复第一版示波器的生产?益处多多!

楼主(2010-09-02):
理由:

1)入门要求相对不很高,第一版群众基础广,至今需要者不断。相信这是一个较庞大的群体。

2)有利于聚拢网站的人气。第一版群众的自发讨论比较热烈,人人都能说上几句,只是后来缺乏互动的领军人物而夭折.....惋惜!

3)事情都是由简到繁,由易到难。如果第一版在领军人物的带领下重新燃烧起来了,且烧透了,相信有一部人会向第二版继续烧下去。
   一传十,十传百....烧第三第四版也不是梦....持续的人气啊!

4)《 我可以写一份骨灰级的使用说明,包括每个元件的作用,以及分解程序。需要的顶下,我看看要不要写 》
   这是最感动ourdev的帖子,能盖到348楼(且还在盖),从一个侧面也反映了广大爱好者对继续发行第一版的最纯真的呼声。

7)如何以前有人说了不该说的话,我代表(希望能代表)他们向魏同学道歉。
   希望各位为了ourdev的繁荣,为了大家共同的“喜好”,不计前嫌,及恩恩怨怨,向前看,共同营造一个纯净的技术家园,
   把ourdev打造成最牛的纯技术网站(阿莫语)。

8)多赢。
   阿莫赢了!
   ourdev赢了!
   魏坤赢了!
   购买者赢了!
   .....
   .....
   所有的人都赢了!

5)也不影响第二版的继续。

建议阿莫顶置,让更多的人看到,多听听群众的意见,也希望大家踊跃表态。

谢谢阿莫,谢谢大家。

网友:
顶一下!

这个想法真是不错哟!

对我们这种刚入门的人来说,太有用处了!

网友:
【楼主位】 haohao4
积分:8

网友:
阿莫没钱赚,魏老板没时间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个想法真是不错!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可以理解一下,适当加一点费用是可以理解的,就象阿莫公布款项的流向一样!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望口下留情,叫我魏坤或魏同学就成,关于这个贴子的建议,先听听网友的意见再说,谢谢支持!

网友:
我有时间,不要钱,焊接水平不错,可帮手.

网友:
非电子行业的爱好者支持,高手是怎样炼成的???

网友:
我也正想准备配件DIY第一版呢,准备换用stm32,希望能更廉价一些。
同样认为第一版对学习示波器原理有入门作用,而且技术参数也能满足一般爱好者要求。。
因为焊接相对简单一些,可以只提供套件,相信一般爱好者都可以完成焊接。

网友:
这个要支持下,同时自己很闲,能帮忙焊。

网友:
天津朋友送我一套,我买了一套二手。哈,我有套第一版。。。。

网友:
希望频率和技术指标不要降。

支持改为单通道。

楼主太有才了,顶一下你!

网友:
12楼的想法不错 不过现在还用AVR的话旧没意思了吧 以后想买还买不到了
还是用stm的现实一些 当然avr的群众基础好一些

网友:
回复 网友B:
--------------------------------------------------------------------

第一版现在要做的话,要改的东西比较多:
1.FIFO不能再用,价格高容量小而且难买,换用CPLD+SRAM。
2.改用CPLD的存储后ADS830不能再用,否则要加电平转换,换用AD9283之类。
3.Mega128不能再用,价格已经高的相当不合理,换用别的MCU有待商榷。
4.DDS的时钟电路不许再用,因为有CPLD,可以将时钟电路加进去,还可以将硬件触发加进去估计EPM570T144是够用的。

……

要换的东西太多了,我觉得已经不是第一版了,估计得改名为V1.5了,而且价格也不能满足200的要求,困难很大,基本是重新设计。

当然指标会有比较大的提高:

采样率100Msps,存储深度>64kB,硬件触发.

网友:
支持魏坤老师,能生产个V0.5版的示波器就好了……就是简易的,不涉及太多东西,对于初学者也容易在从中学到技术知识。

网友:
建议:stm32+cpld+sram

网友:
直接stm32+sram+LCD

网友:
楼主把我想要说的都说了,作为初学者,只能从低档的学起,路还没走好,就想要跑是不太现实的,象我AVR才粘边,又来个FPGA,叫我摸不着头.只能搞点低档的,当然,还有实用性,装成后能用于维修实验(我搞维修三十年,一直用的是单踪模拟示波器,没必要用双踪的),成为自己的一个工具.也不要过多的去改了,也不要过多的考虑提高性能,这是低档的,能实用就行,价格最重要.能出套件更方便初学者,自己采购元件难齐全.最近的AVR价格真高,还在上升.刚快递费已超一百了,还有几个元件没配到,PCB还没搞呢.
下面是部份元件价格(我买的价)
3。2屏79包邮
ATMEGA128-16AU 价50
ATMEGA16   价18
全新AD9833 价37包邮
ADS830E 价22
全新 TLC5618AI 价25
全新 AD8065AR 价20
全新 AD603AR 价7
全新 IDT7205L15J 价15
全新原装ads830e价30包邮,(元件上面是D68,不明白)
干簧继电器PRIME 15005价3
60MHZ示波器探头30包邮
ICL7660价3
晶振3。7元

另:既然用到了继电器,何不再多几个继电器用于灵敏度控制呢?那样成本低些.还有,触发电路改由AD603做的带AGC控制可否.

网友:
我来支持一个,非常期待。

网友:
我也支持……如果恢复生产的话要一个……
价格200以内做不到的话,300以内也可以

网友:
另外,做一款USB接口的电脑示波器怎么样?同笔记本配合也挺好的,或是做成PCI接口的

网友:
支持,成本控制在300元以内,主控制芯片用stm32芯片,CPLD用epm540T100很便宜

网友:
俺也想要一锅…

网友:
再顶一下,支持增强版,力求简易的,不要涉及太多东西,价格能控制在300以内最好,将有更多的人来DIY,这样又可从中学到更多的知识。到时再来DIY!

网友:
"魏同学能否评估开发一款超低成本的示波器套件? 比如200元以内的,估计可以横扫这个价位的市场。而这个价位,是国内大多数网友的心理承受价格。 频率可以做低些,甚至是单通道也行,指标也可以降低。

无论是社会效应,或是技术交流,都将是一件好事。 "
=====================================================
支持下

网友:
支持重开第一版,同时也支持STM32,我觉得cortex是很有前途的(只是这样要占用魏同学很多时间了)

网友:
stm32是个不错的选择,其实这样还不如一片FPGA代替CPLD+STM32,布线会方便很多

网友:
这个一定要支持

网友:
300感觉比较合理,支持!

网友:
回复 网友C:

用cycloneII里面最低端的fpga,144管脚的便宜,这个里面弄个经济的nios也够用了

数字硬件上尽量简化够用就行,模拟部分还是高贵一点好
屏幕就用那种山寨 QVGA ILI9325屏幕,一个字便宜
if(price<=300)
   {
        while(1)
        {
            I will buy one without hesitation;
        }
   }

O(∩_∩)O哈哈哈~
O(∩_∩)O~
魏坤同学千万要支持哦

网友:
第一版是个引子,如果需要学习的就在其电路上去不断的钻研,不要想让魏坤做一个现成的商品化的给大家,毕竟这是个开源项目;
第二版在第一板上已经改进了不少,如果善于学习和钻研的人在学习了第一版后,感兴趣的话,肯定要么自己改进第一版,要么继续钻研第二版,你自己适应学什么那你就去钻研什么,arm cpld fpga avr,看你怎么去学了。我相信,如果等做了你们所谓的1.5还是0.5版,还有人会说cpld不会用...我的建议是你现在看不懂就认真做你现在该做的事,过两年等你学的差不多了再回头看就能看懂了(自己贴身经历),师者,解惑也!不是给你天天喂吃的、照顾你的职责!你要感兴趣,就去自学,等某个问题实在看不懂了再请教,别动不动就说这个不适合自己,那个不适合自己,不从自身找原因,老想让别人做自己十全十美想要的!

坚决支持魏坤继续按现在的思路完善2.0版!争取出来3.0版!支持FPGA方案!

网友:
呵呵,还是来3.0的吧,价格控制500RMB内估计就有很多人可以接受了吧。偶也想买一个。

网友:
我觉得应该继续在第二版的基础上继续改进,如果有留恋第一版的自己去做吧,都开源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B:
--------------------------------------------------------------------
第一版现在要做的话,要改的东西比较多:
1.fifo不能再用,价格高容量小而且难买,换用cpld+sram。
2.改用cpld的存储后ads830不能再用,否则要加电平转换,换用ad9283之类。
3.mega128不能再用,价格已经高的相当不合理,换用别的mcu有待商榷。
4.dds的时钟电路不许再用,因为有cpld,可以将时钟电路加进去,还可以将硬件触发加进去估计epm570t144是够用的。
……
要换的东西太多了,我觉得已经不是第一版了,估计得改名为v1.5了,而且价格也不能满足200的要求,困难很大,基本是重新设计。
当然指标会有比较大的提高:
采样率100msps,存储深度>64kb,硬......

期望魏同学,继努力一下,性能好点,准备入手一台。

网友:
推荐一下NXP的arm7,片内资源是mage128的好几倍,时钟最快可以跑到60M,做个示波器够用了
最关键的是价格便宜LPC2132一片才二十,mega128的三分之一

网友:
我想要个小的,可以放在口袋里面的,嘿嘿

网友:
回复 网友D:
  stm32 更好  而且已经有两个开源项目了

网友:
最好不用C2了直接用C3或C4更好

网友:
使用EP2C5t144 + 512K sram + ADS830 + STC12*** +.....

这样感觉还行

网友:
回复 网友E:

我不觉得有什么可行性,你可讲讲好在哪里?

网友:
屏就用山寨的ili9325 2.8寸的也就20多块钱一块~~

网友:
回复 网友F:

20多哪里买的?我刚淘宝买了一块,2.8寸9320  50块

网友:
很久很久以前,很想做一个示波器,可惜价格真的太贵了,而且自己又是菜鸟....

       于是我决定先玩ARM   好好学数电模电    等有基础后再学  .....

    转眼是大三,在ucosII中, 积累基础......

支持第一版,但是很可惜我不会买,我会自己做.

网友:
支持啊!!!弄个低成本,适合学生啊。

网友:
300元内的价格非常适合入门级,能做到50M就满足。

网友:
确实,第二版的高价与不实用真的难让人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