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为什么GPS在用过后关机放上一个多小时再开机去定位就很难定位?

楼主(2010-09-02):
请问为什么GPS在用过后关机放上一个多小时再开机去定位就很难定位?用凯立德测20多分钟还定不了?其它测试软件也不行,想请教高手原因及解决方法?

楼主:
回复楼上:冷启动我试过了也不行。

楼主:
是MID上面所带的GPS

网友:
应该是天线位置的信号不好

一般GPS在1分钟左右就能定位,这个要视采用哪种基带芯片而定,一般消费类的产品,限于成本,差不多就这个时间

楼主:
同一个位置,定位后关机放上一个小时,再在此位置测仍然是定位不了,而且已经测试过那位置信号很好。

网友:
GPS定位卫星是非静止卫星,同一个位置不同时间情况会不同

楼主:
回复7楼:
GPS定位卫星是非静止卫星,同一个位置不同时间情况会不同
你所指的情况不同大概会出现什么情况?我这是20多分钟还定不了啊?
如果没有关机后放那一个小时,在那位置测一般最多在4分钟之内就能定位。
这里在重申一下问题的关键,为什么关机后放1多小时再开机去定位时就很难定位了,每次都是这样,换个位置仍然是这样。

网友:
估计天线问题

网友:
我的垃圾E71,GPS定位也在一分钟之内

楼主:
怀疑是天线有问题,但是天线供应商说天线没问题说是什么GPS芯片内部信号堵塞造成的,大家讨论下有没有这个可能?

网友:
开机之后需要申请星历的一个过程,不同的模块处理方式不一样,导致定位时间不一样

楼主:
今天又试了下,用外置天线能很快定位,而且信号很好,搜星也比较多,然后关机换成内置天线再试,信号就不怎么好了,而且试了半小时没定到位,估计应该跟内置天线有问题,想问下各位:
1.这个内部天线有没有可能出现间歇性信号不好的问题?内置天线会不会出现在关机时间久了再开机信号就不好了的问题?
2.如果用外置天线定到位后,换成内置天线,是不是应该立即就定到位(最好说下原因)?

网友:
啥机器来个照片

网友:
定位后放半小时,下载历书。
历书要10分钟多点才能广播完一遍

网友:
1般备份电池可以保存星历,但如果备份电池电量有问题的话 可能就会丢星历 导致定位比较慢

网友:
gps模块保持电池失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