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贴:LM3S1937调试没成功?在线等……

楼主(2010-09-02):
使用的仿真器为ULINK2,RealVIEW3.70版本.手头有LM3S8962和LM3S2110开发评估板,均能正常调试运行.

新做了10块含LM3S1937的板子,已经在三块板上试验了,均不能正常调试通过.
调试设置,并能识别出芯片.如下图:

仿真调试设置 (原文件名:截图02.png)

调试出错对话框:

仿真调试出错对话框1 (原文件名:截图00.png)

按下确定后,弹出另一出错窗口:

仿真调试出错对话框2 (原文件名:截图01.png)

也怀疑了自己的调试接口PCB布线是否有问题,后对板割线,连接到接近芯片处,故障依然;
外接晶振是8MHz,也怀疑是否损坏了,换了还是老样;
另外怀疑是不是芯片的调试接口被锁住了,然后试验:通过ULINK2和TI的"LM Flash Programmer"软件来解锁,但弹出如下错误提示框:

解锁调试接口出错对话框 (原文件名:截图03.png)

但是通过对LM3S2110评估板芯片却能顺利解锁成功.
另外说明下,ULINK2的供电是由PC机的USB口来提供.

也怀疑是否程序有问题,所以用了KEIL软件中自带的blinky程序(只改了下针对这颗芯片的头文件)来试验,编译通过,但调试还是不成功.

非常郁闷……难道这批芯片有问题?还是软件版本不支持?还是其它原因?希望得到能人援助!也搜索了整个网络都难找到答案.

楼主:
另外补充上传下跟调试接口有关的电路原理图:

调试接口引脚定义 (原文件名:截图04.png)

晶振接口参数 (原文件名:截图05.png)

楼主:
刚才试验时将4个调试管脚都上拉了,还是一样的故障……

网友:
你用LM3S8962接出来调试你的LM3S1937,看看是不是ULINK2的问题,这个东东没用过

网友:
ULINK2这个东东,和LM Flash Programmer不能一起用来解锁吧?

楼主:
谢谢两位的回复!刚才还与ULINK2的售服人员聊了一通……基本确认ULINK2没问题.现撇开了中文文档,细致地在看英文引脚定义说明.

ULINK2可与LM Flash Programmer一起用来解锁!这今天上午试验过了,我选择的是SWD接口方式.我的ULINK2是1.37版本.而LM Flash Programmer是从官方网下载最新的.

楼主:
下面两图通过ULINK2是解锁LM3S2110过程,作为引证:

解锁调试接口对话框1 (原文件名:1.png)

解锁调试接口对话框2 (原文件名:2.png)

楼主:
经谨慎对照了引脚定义和调试接口接线对应脚位,均无差错.

心情真是灰烬到了极点……外面在刮台风,将近晚8点,我一人呆在公司,一筹莫展.机器出故障,人也犯病了.昨晚自己检药:两边牙痛,内唇出现两个裂口.至今不见什么好转.头脑在乱转,感觉自己从事此行当,怎么如此不顶用?

布的4层板.PCB板生产有问题?不知道.

怎么连硬件设计第一步,调试都通不了?这真是大大击倒了自己的自信心........

网友:
估计是你晶振没有起振,你先量下

网友:
或者把图上红框位置 选择 jtag 模式

楼主:
谢谢楼上的回复!晶振特意怀疑了,并采取极端措施更换了.只是没量.

另外,JTAG选取的话,所需要的引脚比较多.并且我所布的板线是按SWD方式的.所以不能使用JTAG.

今天又颈脖子扭到了,真是祸不单行……

楼主:
刚才通过优利德的示波器,拨到10X档.量了下晶振管脚:
OSC1(49脚)为高电平2.8V; OSC0(48脚)为低电平。
——那是没起振的。

当时在挑选晶振时本来想挑款很好的贴片。但市场缺货。所以选择的是普通管脚的贴片晶振。等会替换看下……

网友:
贴片晶振在焊接的时候要注意烙铁的温度,不要太高了,不然晶振也会烫坏的

楼主:
这10块板都是进回流焊的。怎么会统一出现这问题?电路图还需怎么改良才起振?评估板也是选的这参数,只是晶振类别不一样。
——这都兼容不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10块板都是进回流焊的。怎么会统一出现这问题?电路图还需怎么改良才起振?评估板也是选的这参数,只是晶振类别不一样。
——这都兼容不了?
最好先用8M 直插的晶振试试,晶振类别不一样,那电容的大小也就不一定一样了,换换电容试试,20p 到 30p之间的,再有就是确定下芯片的电源是不是正确的

楼主:
等会去买些电容、晶振试试。电源3.3V绝对标准的。

再次感谢您的细心帮助!!

楼主:
刚买回来焊上30pf电容,故障依然。听销售商说,这种封装芯片是最稳定的了。匹配的电容值为27~30pf。但结果故障依然。晶振引脚一高一低电平。

…………

楼主:
将S型封装的插件8MHz焊上,也还是不起振。真是郁闷……

网友:
这个帖子要关注,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我用的是LM3S608,按照ZLG提供的最小系统图弄的JTAG,现在是JLINK 连接不上,但是LM LINK
能连接上,调试有问题,基本上调试一次后连LM LINK也连接不上了,纠结。。。。。。。
此类问题一般是JTAG的问题,
仔细看下以下问题:
1、LM3S 有一个LDO输出,册子上说这个必须接电容,这个容易漏掉
2、JTAG该上啦上啦,该下拉下拉
3、看看复位电路是不是合适
楼主搞定后别忘了通知下怎么搞定的

楼主:
走错路子了……

当芯片为空,即全部对FLASH擦除后,对焊接板通电后用示波器量晶振两管脚是不会有波形的!如上所述,是一高一低电平的。只有下载程序后才会量得两管脚上的波形出来。也即启动文件生效,才有起振效果。好像只有这样才可正确仿真调试?!

但现在我编译成功后,却不能通过KEIL编译器软件连接ULINK2仿真器,来对LM3S1937芯片进行擦除和烧写程序。弹出的错误对话框就是我楼顶上贴出来的。

明天约好了去拜访下ULINK2的作者。

今天就到这,得准备下我要带的东西,等会还得针灸下,我的脖子还僵硬着……

楼主:
昨天没收获!

没任何进展,使用了ULINK2的最新版本也无济于事,同样也使用了KEIL软件的最新4.12版也是打不通,都是连擦除芯片也不成。另外还试验了JLINK仿真器也是不行。

身体也是毛病重重,前晚对整个背部做了推拿,感觉整个背部都是痛点。至今还痛着……

说是我的颈部关节某些错位了,昨天下午折腾了几个小时,开始针灸、按揉、扭脖子、刮痧、拔罐,还敷药热烤了……
我对机器进行折磨,人家对我进行折磨。

昨晚好早就躺床上了,几乎是8点多些,尽管睡醒多次,但也梦转几回。尽管翻转、侧身艰难,但终究还是睡好了。左边牙齿不痛了,内唇溃疡感觉在痊愈了。看来药补是不如睡补。应不是胃火旺,而是胆火上逆了。

追求知识、真理是可贵的,但也可能是种无奈的下下策。把命贴进去,当然是欠缺智慧的愚蠢表现。

楼主:
刚又看了下数据手册的勘误表,说是JTAG在复位时没启动上拉,需要外加上拉才能正常调试。可又说SWD和Bootloader则没必要,只需在复位时改下相关的寄存器内容,即置位PUE位。可我又不得不重新试验上拉焊接试了几遍,故障根本没排除……

楼主:
不知道是不是芯片的BUG而弄得够怆的……或自己的设计板件问题,明天再弄点其他芯片如LM3S8962等焊在自个板上试试。

我使用的LM3S1937芯片是A1版本,拍了个图片如下:

LM3S1937芯片 (原文件名:LM3S1937芯片图.PNG)

楼主:
手头有另外两块空板,各焊了块LM3S8962和LM3S1958,其中焊接LM3S8962那块板芯片上LDO输出3V之多,而焊接LM3S1958的芯片上LDO输出2.5V,比较正常。不知道是不是后者管脚内容与LM3S1937近似,而LM3S8962有很多管脚跟以太网有关?

另外芯片外围电容或复位脚分立元件都焊上了,供应的是稳压电源3.3VDC,这则是最小系统了,其它的则没焊。但调试还是不通。

网友:
重点看下你的LDO输出有没有滤波电容,不管你用不用,那个地方必须有2uf左右的滤波电容

楼主:
谢谢楼上,在之前我对此滤波电容曾经过问了英蓓特,因官方评估板的滤波电容为4.7uf,而数据手册上规定不得大于3.0uf,他们说与TI联系过,但没答复……

LDO管脚电压、滤波电容规定 (原文件名:LDO滤波电容.png)

官方评估板LDO管脚滤波电容 (原文件名:评估板LDO滤波电容.png)

我做的板用的是4.7uf,但对板PCB布线分析,发现芯片上的VDD25与LDO管脚直接相连了,而不是绕过从电容处取电——这是个错误!但不知是不是这个原因。今天太晚了,看不清,明天一早小心割线连线试试。。。

楼主:
刚才割线重新将VDD25管脚连接到滤波电容上,并通过示波器观察2.5V的波形。当擦除芯片时,波形并不会出现抖动,变形,但就是调试不成功……

这我就目前不知如何下手处理了?

楼主:
后依次针对芯片4边上的VDD25管脚加上了0.1uf电容都不济事。。。

单独试验焊上的那颗LM3S8962板,我把CPU芯片的LDO输出线弄断了,从外面板引入了2.5V接焊上。也不行!这就明白告诉我,与KEIL软件是怎么也扯不上边的。仿真器也不是问题。因为这两者都支持,我的板怎么了?焊上任何芯片都不济事?PCB厂商告诉我,所有板都测试过了。真是心情灰烬到极点…………

网友:
同情LZ
手里没有LM的东东
没法帮助LZ
帮顶一下

网友:
不知道LM的芯片能否通过串口烧录代码?
可以先写个简单的测试程序(比如io脚取反输出),烧录后执行,看看结果

楼主:
可以通过串口烧录,但需要事先Bootloader才可以……

然后选定起始地址。

谢楼上怜悯!

关键是自己怎么也没发现自己错在哪?哪出问题了?就这么4根线……后来在评估板上试,特将调试线拉了很长,还5M速度都能顺利通过,真邪门。这月是鬼节,真是撞到鬼了……

楼主:
手头还有最后一块自己做的空板,我把LM3S2110评估板上调试线焊到空板上CPU相应管脚上,有5根:TCK,TDO,TDI,TMS,DGND.其中DGND随便焊接到一个电容的焊盘上。然后把自己做的那块空板上调试端口连接到ULINK2仿真器上,这样烧录、擦写芯片均正常!也就证明我的PCB相关布线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前前后后都是从一家店铺买的芯片,难道只能是芯片问题?可人家说LM3S8962卖得很多。我试验时买了一颗也没调试成功。

等会把3.3V也加到空板上看看……

楼主:
把3.3V焊到空板上没造成影响,照常烧录芯片成功!

网友:
如此折腾确实很麻烦,不如直接买一个LM3S1937评估版,买回来后和你做的板子,主芯片对调一下,问题应该很容易就出来

楼主:
谢谢楼上建议,确实没找到LM3S1937评估板,倒是在利尔达公司申请了一块LM3S1968评估板。另申请了LM3S1937样片,到时更换下到底是咋回事,不过要等几天……

但是如果换上去,还是调试不通,我就彻底没辙了,就请利尔达的售服来帮忙了……

另外,芯片LDO的滤波电容刚才换了个2.2uf的,效果没什么不同。

唉,感觉是天底下最折腾的人了……

网友:
那个LDO我刚开始也以为只是输出,没什么用,后来看了数据手册好像那个要影响内核电压的,必须接电容,出问题只能出在这里了,期待楼主早日解决问题

楼主:
今天星期六休息了,我再自己瞎折腾也弄不成了。星期一相约了利尔达的FE会到公司具体研讨下。另外,也用他们的最新版本样片更换上去比较下。

感谢楼上的关照之情!

楼主:
今天上午收到利尔达的样片LM3S1937,将原先板上的CPU芯片重新换下焊上,擦除、下载、调试和运行程序均OK了!但老版本也不至于我怎么折腾也不通啊?!先暂不管了,我已耽误太多时间了,过两天利尔达FAE会过来,邀请他分析下……

谢谢诸位的关心,谢谢阿莫的平台!

LM3S1937芯片新版本 (原文件名:新版本LM3S1937.jpg)

网友:
这个不是中大bug吗,期待楼主的最终结果

楼主:
下午利尔达的应用工程师过来了,在他们过来之前,我针对新版本的LM3S1937调试ADC过程,不知怎的,也将这颗芯片弄成上述故障!后来掉电却又能将芯片中FLASH擦除,给利尔达的AE看了,他说是芯片锁住了,但解锁过程出现的错误对话框说是没识别到仿真器。后拿了颗拆下来的老版本IC给他去分析,需两天后才能答复给我……

我现在不太愿多动脑筋琢磨这档事,只管应用、实用上就行了,另外,根据他们的推荐,LM3S1937不太好买,所以做成产品要改成LM3S1968来替换。

楼主:
刚才跟利尔达的FE通过话了,回答说是原先版本芯片的JTAG上面时序BUG导致的!唉,真要命。所以要用的话,一定得用最新版本,多少已经改良了很多。

这贴就到此结束了,结论就是创新的东西,会有很多的问题!

网友:
好像我的LM3S9997一直是这个问题。。下载不进去。。。搞了一个星期。。我是自己焊的。。用LQFP100的板子转接。。。下午把每个VDD对地接了104电容。。终于可以下载了。。。不过之前一直找资料查问题。。很多地方设置都改过。。KEIL的DWBUG设置里。那个DLL也要手动填进去。问题是一个一个出来的。。。也不知道你的问题在哪。。。我也问过别人。。。发现描述的问题。一般的别人根本看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