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artus 10.0 版本下epcs4存放nios程序不能启动。。。

楼主(2010-09-02):
sopc系统很简单,nios cpu、led pio、epcscontroller、片外8bit sram
nios程序也很简单,闪灯的程序
reset放在epcs里面
exception放在sram中

使用Quartus 9.0一点问题都没有,今天升级到10.0了,用JTAG下载程序运行也没有问题,运用flash programmer烧写sof和elf,但就是不能启动。。。
有兄弟遇到同样的问题么?

网友:
可以启动。

楼主:
恩,今天找到问题了,在闪灯程序前,我用jtag-uart printf了一些信息,把这几句printf就可以闪灯了,看来是boot后,程序死在printf了。。。但9.0版本就没有这个问题,继续找。。。

网友(2011-08-28):
回复 楼主:

楼主,你的问题找到原因了吗?
我遇到相似的问题,用JTAG对FPGA直接编程,没有问题;
通过jic文件,用JTAG对EPCS4编程,没有问题;
用AS方式,对EPCS4直接编程,程序就是不能跑;拔掉下载线,或者断电再上电,都没有用;
确认EPCS4以及EPCS4和FPGA之间的连接,都没有问题的,否则jic文件方式不会成功。
使用的Quartus II 11.0sp1。

另外写了个最简单的点灯程序如下,也不行:
module XTAL_Div_FM (toFM,fosc);

output toFM;                                                                                        //To PIN_99
input fosc;                                                                                                //From PIN_23(50MHz)

reg [27:0] CNT = 28'h0000000;
reg toFM = 1'b0;

always @(posedge fosc)
        CNT = CNT + 16'h0000001;

always @(negedge fosc)
        if (!CNT[27])
                toFM <= 1'b1;
        else
                toFM <= 1'b0;

endmodule

如果你知道原因,请告诉我一下哦,谢谢了。

网友(2011-12-09):
我现在用的QUARTUS2 10.1 SP1 CYCLONE4 IV 还是不能从EPCS引导到SDRAM去运行,但是可以从EPCS引导到片上RAM运行,请问有遇到同样问题的朋友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