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苹果猫:在GPRS网内绑定了IP地址的mc55模块之间如何建立连接,相互传送数据?

楼主(2010-09-02):
我现在做的项目是数据采集终端与数据中心交换数据,终端和中心都连有绑定了移动固定IP地址的mc55i通信模块,现在的问题是连接无法建立,希望热心的苹果猫和站内网友帮忙出出主意。我现在的连接顺序是: 1、附着GPRS--+CGATT=1 2、定义PDP上下文--+CGDCONT=1,"IP", "移动给的APN", 10.151.1.1 (其中的IP地址是移动绑定的。问题:此处应选择IP还是PPP?mc55中只有IP一种选择。另,地址是本模块的地址还是预连接的目标地址?两种地址我都试过,都不成功) 3、激活PDP上下文--+CGACT=1,1 (实验中如果PDP上下文中不写ip地址有时会返回OK有时是ERROR,加了IP地址就一定是ERROR。成功激活的条件是什么?) 4、拨号--ATD*99***1# (返回Connect,然后出现一堆乱码,最后是NO CARRIER) 首先,作为DTU终端我的连接顺序对吗?其次,作为数据中心连接的GPRS模块应该如何设置?目前我是按照“附着网络+CGATT-〉自动应答网络+CGAUTO”这样的顺序来做的。应该怎么做? 望能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
前3步没啥问题,问题出在第4步。要使用MC55的内置协议栈,就不能ATD,仔细看MC55的指令手册中关于TCP协议的那部分。有一套AT^开头的专用指令。

楼主:
谢谢苹果猫的指教。你说的“MC55的指令手册中关于TCP协议的那部分”指的是AT^SICS、AT^SISS 等指令吗?这些是有关internet的指令,要设置的IP只能是公网IP,还要端口号,GPRS内的IP我不知道该怎么设,请进一步指教!

网友:
at^sics和at^siss是设置通道
at^siso是连接
at^sisc是断开连接
MC52i中是这样,MC55应该也差不多

要使用MC55的内置协议栈,就不能ATD

Appact这句的意思可不可以理解为

ATD是用于电路交换连接的命令呢

就是可以打电话或者CSD传数据

网友:
谢谢苹果猫的指教。你说的“MC55的指令手册中关于TCP协议的那部分”指的是AT^SICS、AT^SISS 等指令吗?这些是有关internet的指令,要设置的IP只能是公网IP,还要端口号,GPRS内的IP我不知道该怎么设,请进一步指教!
---------
如法炮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