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新手写的Verilog HDL,求修改

楼主(2010-09-02):
小弟刚开始自学Verilog HDL语言,根据电路图自己写了段程序,求高手帮忙修改。

其中两个buf的延迟时间一样 前面两个DFF的输入端D均为高电平。

module delay(In1,In2,CLK,out
);
input In1,In2,CLK
output out;
reg A,B,C,E,F,G
assign In1<=1,In2<=1;
DFF1(D(In1),Q(A),CLK(Ref));
DFF2(D(In2),Q(B),CLK(Data));
assign C=~(A&E),E<=#1 din;
assign G=~(B&F),F<=#1 din;
DFF3(D(C),Q(out),CLK(G));
endmodule
module DFF(D,Q,CLK);
input D,CLK;
output Q;
always @(posedge CLK) begin
Q<=D;
end
endmodule

网友:
嗯!
楼主先看看RTL级~的建模设计吧!

估计会更容易入门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 谢谢建议,但是我现在写的这个哪里有问题啊 能帮我修改下么 现在写的不弄好,心理不舒坦&……

网友:
为什么你里面有DFF啊?我写的时候没遇到过这种写法。

网友:
你的电路图可以直接输入qii。不要再转成代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