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BENQ M23 GPRS模块与单片机板子通信的问题!!

楼主(2010-09-02):
求助!!
    我用的单片机板子是DP-51H的(带MAX232),GPRS模块是BENQ M23的,与楼主的一样,想要实现通过单片机板子和GPRS模块连接来发送短信,用单片机板子和电脑连接可以看到发出的数据,用GPRS模块和电脑连接,用AT指令操作也正常,能发出短信,就是用单片机板子和GPRS模块连接时候,一连接,GPRS模块就掉线(LED)灯不亮了,用的是串口RS32,直连的和交叉的RS232都试过了,不知道问什么他们怎么连不通呀?求楼主和各位高手的帮助!!谢谢

网友:
m23不是早就停产了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的,但是我手里有这个模块,这位大哥知道我的问题在哪里吗?

网友:
把你的图拿来参考一下,

顺便我也发几个手册...

v点击此处下载 ourdev_579739KGSVHC.pdf(文件大小:190K) (原文件名:BenQ M32.pdf)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是用的现成的板子,单片机板子是周立功的DP-51H,图见附件,我是直接把DP-51H和BENQ M23模块通过RS232连接了,在连接之前单片机板和GPRS模块都能正常工作,GPRS模块(LED灯间隔闪烁),但是一插上RS232线,GPRS模块就掉线(拨打电话提示电话关机,LED绿色灯熄灭),也没有短信输出,情况大概就是这样的,请求帮助呀!!
外形图 (原文件名:DP-51H.jpg)

楼主:
怎么没有人回答呀?顶一下

楼主:
没有人回答? 自己继续顶!!!

网友(2010-11-15):
一插上RS232线,GPRS模块就掉线???那你这个时候量了M23的供电电压是多少了吗??

网友(2011-04-26):
我最近在使用M33G我们可以交流下,QQ:5507417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