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kroKopter-Tool只能读取飞控板的参数值,但如果要把修改后的参数通过串口写到飞控板

楼主(2010-09-02):
如题,我尝试把MK的飞控板代码移植到我自己的Mega128上面,其他功能都正常,通过MikroKopter-Tool也能跟单片机通讯(双向),可以动态读取各值并通过示波器窗口显示曲线,中间的模拟LCD也正常,点击MikroKopter-Tool中“Setting“按钮后能读出EEprom中的设置值,但是如果修改后想再写回单片机的话就每次都提示通讯超时,有谁知道这可能是哪方面的原因?

网友(2013-07-17):
请问   你这个问题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