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64点阵该如何实现左移,

楼主(2010-09-02):
两个138做的行选,595做的列线,现在我只能向上滚动,请问一下该如何实现左移,麻烦高手赐教一下思路或者程序,谢谢。

网友:
施加一个向左的力...~

楼主:
回复 网友A:

麻烦你来帮我推一下哦~

网友:
你向上怎么移的,向左移也是一个思想

网友:
你把整片板子左转90度,不久向左了么???

楼主!~~~

哈哈哈哈

网友:
如果138刷屏,595送数据,那就每次处理字节数据。

改成595刷列,138送数据的话,左移就很简单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
我也这样想过。那请教一下,2个138是组成的4-16姨妈器,那么显示的数据跟这个有什么关系可寻吗?假设我现在是第3行的灯亮,那么下一次第5行的灯亮,那么在138的输入端就应该是2个不同的状态,请问有规则吗?

网友:
1楼4楼人才

网友(2011-04-16):
给你个8*8的这是左移的思路!定义一个要显示的数组:例如a[]={};将a[0]的元素赋值给a[7];a[1]的赋值给a[0];a[2]的赋值给a[1];a[3]的赋值给a[2];一次类推!反过来右移动的是将a[0]的赋值给a[1];a[1]的赋值给a[2];a[2]的赋值给a[3]给你个程序看看!
#include <reg52.H>
unsigned char dis[][8]={                                //注:不同的硬件电路,字模也不一样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黑屏
{0x3C,0x66,0x66,0x66,0x66,0x66,0x66,0x3C},//0
{0x18,0x1C,0x18,0x18,0x18,0x18,0x18,0x3C},//1
{0x1C,0x3E,0x36,0x30,0x18,0x0C,0x3E,0x3E},//2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黑屏
};

unsigned char ROW[]={0x01,0x02,0x04,0x08,0x10,0x20,0x40,0x80};        //选通行

void delay(unsigned int time)
{
while(time>0)
        time--;
}

main()
{
        unsigned char x=0,speed,j,k,n=0;
        speed=5;//修改这里可以改变移动速度;值越大越慢
        while(1){
                for(k=0;k<speed;k++){
                        for(j=0;j<8;j++){
                                P2=~((dis[n][j]>>x)|(dis[n+1][j]<<(8-x)));//实现移动主要是这句话
                                P0=ROW[j];
                                delay(300);
                        }
                }
                x++;
                if(x==8){
                        x=0;
                        n++;
                        if(n>3)
                                n=0;
                }
        }
}

楼主:
回复 网友C:
给你个8*8的这是左移的思路!定义一个要显示的数组:例如a[]={};将a[0]的元素赋值给a[7];a[1]的赋值给a[0];a[2]的赋值给a[1];a[3]的赋值给a[2];一次类推!反过来右移动的是将a[0]的赋值给a[1];a[1]的赋值给a[2];a[2]的赋值给a[3]给你个程序看看!
#include <reg52.h>
unsigned char dis[][8]={ //注:不同的硬件电路,字模也不一样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黑屏
{0x3c,0x66,0x66,0x66,0x66,0x66,0x66,0x3c},//0
{0x18,0x1c,0x18,0x18,0x18,0x18,0x18,0x3c},//1
{0x1c,0x3e,0x36,0x30,0x18,0x0c,0x3e......

我看看,3Q,不能解决的问题还是不能解决,操之~

网友:
我以前搞的

不知道能不能帮上忙

网友:
以前在网上找的左移还有上移的16_64程序,行用的154,列也是595

网友:
你想想,595送列数据,,列数据发送完毕,,这时候,我给595多移一位,再点亮会是什么结果?

多移俩位呢? 反之,给595少送一位或俩位,或三位数据,字会怎么显示?

楼主:
回复 网友D:
你想想,595送列数据,,列数据发送完毕,,这时候,我给595多移一位,再点亮会是什么结果?
多移俩位呢? 反之,给595少送一位或俩位,或三位数据,字会怎么显示?

你说的我都明白,问题不会用程序来处理,那就没有意义的!

网友:
软件缓冲区。。。爱怎么移就怎么移。。。
移位不应该是硬件的任务。硬件只负责显示扫描。
lz可以看看我以前发的那个帖子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4731857&bbs_page_no=1&search_mode=3&search_text=hzr0071&bbs_id=9999
里面有关于硬件软件如何分离的内容。
具体的实例可以看我做的那个集成两个游戏的16*32彩色点阵。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4685757&bbs_page_no=1&search_mode=3&search_text=hzr0071&bbs_id=9999
里面的所有显示的计算全放在软件中,像游戏这样比较复杂的移位不可能用硬件模拟出来。
lz用硬件的移位也只能做简单的左右或者上下移动,建议还是在软件中计算。

网友(2011-05-17):
仔细找找!我就在本论坛上见过程序!

网友(2011-10-12):
回复 网友E:

谢了正是我想要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void shift_L()                  //左移函数
{
  bit hbit;
  uchar i;
  hbit=dispram[0]&0x80;
  for(i=0;i<3;i++)
   {
      dispram=dispram<<1;
          dispram+=dispram[i+1]>>7;
   }
  dispram[3]=dispram[3]<<1;
  if(hbit)dispram[3]+=0x01;
}

网友:
这是16*32的左移,不知道能不能用上,
回复 楼主:

网友:
旋转下屏幕就可以了,然后再做一个上移,就实现了左移,而且没改变原来的效果

网友:
我也正在玩这个点阵,不知道能不能帮到你,写得不好请见谅:
void display_yd()//左移动显示
{
    uchar i,j,temp01,temp02,ch;
    uint num1,num2;
    if(flag==1)//中断控制标志位
    {
        flag=0;
        j++;
        if(j==16)
        {
            j=0;
            count++;
            if(count>=20) //显示多少字
            {
                count=0;
            }
        }
    }
    for(i=0; i<16; i++)
    {
        //WR_595G1(0XFF);//关掉蓝色
        for(ch=0; ch<4; ch++)
        {
            num1=(display[count+ch][2*i+1]);
            num1<<=8;
            num1|=(display[count+ch][2*i]);
            num1>>=j;
            num2=(display[count+ch+1][2*i+1]);
            num2<<=8;
            num2|=(display[count+ch+1][2*i]);
            num2<<=16-j;
            num1|=num2;
            temp02=num1;
            temp01=num1>>8;
            WR_595G1(temp02);//取显示数据
            WR_595G1(temp01);//取显示数据
        }
        P0=0X0F;
                P0&=i;
        RCK_595=0;
        RCK_595=1; //上升沿将数据送到输出锁存器
    }
}

网友(2012-03-30):
行扫按顺序扫描,595的串行输入的数据加1.例如,点阵的最后一列全亮(亮用1表示,灭用0表示),那595串行输入的第一次第一位输入1,第二位至最后一位输入0,第二次第一位输入0,第二位输入1,第三位至最后一位输入0,第三次第一位输入0,第二位也输入0,第三位输入1,第四位输入0........以此类推.这样就实现了左移.右移的话595的串行输入的数据就减1.

网友:
顶楼上,我的理解也是行线不动,列线控制数据依次左右移动就能实现点阵左右!

网友:
简单一句话,开缓冲区,随意指定从哪里开始。
开两个一样大的绶冲区,第一个安排要显示的内容,第二个放实际显示内容。将第一个的内容根据需要放入第二合适的位置。刷屏直接刷第二缓冲区即可。

开销又小,速度又快的话,可以算好位置直接读字库(图可做成字库)进屏显示。这个就看你的功力了。
某打印机就是这么做的,主频很低内存极小,速度真还不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