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artus 总线连接问题?

楼主(2010-09-02):
输出q[3..1] 连接到 输入addr[2..0]
输出ctr     连接到 输入 addr[3]
在原理图上怎么画呢?

网友:
用VHDL/VERILOG写吧,别用BDF,那个不方便

楼主:
是不方便  但是VERILOG还不会。

网友:
没有,你verilog只要写一个顶层的连接文件就可以了,看看示例代码,很容易的

楼主:
总线名可以用逗号连接
如上可以将addr总线命名为  ctr,q[3..1]

网友(2013-08-26):
引用 楼主:
总线名可以用逗号连接
如上可以将addr总线命名为  ctr,q[3..1]

请教ctr,q[3..1]和addr[3..0]内部对应关系式怎样的?比如q[1]一定对应addr[0]吗?

网友:
学习了,之前也想过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