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mk 2.0版高度控制问题

楼主(2010-09-02):
淘宝上新进了一个mk2.0板的控制器装到JJ上,在调试高度锁定功能的时候遇到了问题。
我的设置步骤如下(硬件版本2.0,软件版本0.74d,MKTool版本1.63):
气压计是freescale 的 MPSH6115A。

1.引入接收机的一个通道做高度开关,映射到Poti4上面。

"channel"选项的设置 (原文件名:channels.JPG)

2.在configuration选项卡里面勾选前两项,即attitude control 和 switch for setpoint两个

"configuration"选项的设置 (原文件名:configuration.JPG)

3.在altitude选项里面将 setpoint值映射成Poti4,Min。Gas = 170, 剩下的如图所示。

"altitude"选项的设置 (原文件名:altitude.JPG)

按mk网站 http://www.mikrokopter.de/ucwiki/en/heightsensor?highlight=%28height%29 上的方法将
Poti4(=0)关闭然后启动JJ,飞到6m左右高度将Poti4(=255)打开,并且补推了油门。
但是在这个高度停了十几秒之后就缓慢下降,
继续增大油门后高度却很快升高,并且超过了设定的那个高度(切换开关的高度),
没有像网站上说的会限制最大高度。这个是第一个疑问。是否要设置其他参数?

手动调整油门的值,最好的状态是目标高度+-5m的范围内。难道mk的高度控制只能达到这个精度?
可奇怪的是用MKTool观察高度读数的时候,几乎JJ高度变化20cm左右,气压计读数就会有明显变化,
以此看来气压计的灵敏度还是很高的,可惜控制的静差却很大。
如果要实现更高精度是否需要调整"Altitude"选项里面的几个PID参数?

以上疑问还请各位高人多多指点一下。

网友:
lz是用哪个版本的软件?

记得ricky 也不知道是 pot 大侠说过,mk的飞控高度计 最好升级 到0.76版本的软件 效果才会好。之前版本效果一直不是很理想?

顶lz一下,问下论坛的大侠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