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2n-48MR 使用场合没有交流220V 如何使用24V直流电源供电?

楼主(2010-09-02):
FX2n-48MR 使用场合没有交流220V 如何使用直流电源供电?

网友(2010-12-01):
电源是一个范围:比如180V~240V,如果要用直流电的话就得把它逆变为交流电

网友(2011-04-24):
直接在24V  0V
引脚接24V就搞定啦

网友:
恢复【2楼】 defkpy 准备做自动化一辈子了

直接在24V  0V
引脚接24V就搞定啦

--------------------------------------------------------------
24V是PLC内部产生出来方便传感信号用的,是输出电压端子不是输入端子,绝对不能外接24V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回复 网友A:
恢复【2楼】 defkpy 准备做自动化一辈子了
直接在24v  0v
引脚接24v就搞定啦
--------------------------------------------------------------
24v是plc内部产生出来方便传感信号用的,是输出电压端子不是输入端子,绝对不能外接24v的。

呵呵
这位兄台
试过没?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没试过,也不那么乱来,楼主用的FX2n-48MR可是交流电源型的PLC,你输入24V可以工作?莫非你的FX2n-48MR是交直流电源通吃?

网友:
换个直流电源型的FX2n不就搞定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看来哥们是行家啊,这方法的确行的通

网友(2011-06-18):
回复 楼主:

L N上不要接电源线 然后在PLC的24V+和com端分别接外置开关电源的24V+和com就可以了

网友(2011-08-10):
回复 网友D:
回复 楼主:
l n上不要接电源线 然后在plc的24v+和com端分别接外置开关电源的24v+和com就可以了

真的可以这么搞?不会吧?

看手册说明是220进,然后通过开关电源转直流的5V供CPU 24V供输入回路+输出外接。

网友:
呵呵,这简单啊,你可以用大容量干电池24v也行啊!或者用直流电逆变成交流电220v

网友(2011-10-09):
直接在24v和com上接就可以了。

网友:
直接在24v和com接上,不知道它的5V是如何产生的呢?

网友:
选用直流型PLC

网友(2011-12-01):
直接在24v和com接上24V 是不行的。 (除非是24V 电源的机型)
如果是-001的机型在这个端子上接上DC24V 是没有 5V 电压的。 得从电源板下手把里面的24再接到5V的电源稳压块上面,这样可以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