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multisim和proteus哪个用起来好点,零件多点上手容易。

楼主(2010-09-02):
0基础,从头开始学。学哪个好点。

楼主:
希望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认为从操作上手快,器件多,支持单片机。推荐Proteus。

网友:
建议学习模拟电路用multisim,multisim中的模拟电路很丰富,但单片机种类太少了,而且仿真单片机速度很慢
学习数字电路和单片机推荐Proteus,Proteus的单片机种类很多,速度也很快,但是Proteus仿真模拟电路时,Proteus的示波器不好用
仅供参考,谢谢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