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角形问题

楼主(2010-09-02):
已经三角形的三个坐标点,输入任意一个坐标判断是在三角形内还是在三角形外。

网友:
知道三角形三个点可求这个三角形面积,同一平面上,任意一点和原来的三角形的任意二个点组成一组三角形,有三组。
如果点在三角形内或者三角形边上,三组三角形面积的和等于原来三角形面积。点在三角形外,三组三角形的面积和大形原来三角形。

即用三角形的三个顶点坐标求其面积的公式为:
S=(1/2)*(x1y2+x2y3+x3y1-x1y3-x2y1-x3y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