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浆的问题

楼主(2010-09-02):
请教各位四轴高手1245浆应该配什么电机

网友:
配kv700-1100的电机吧   我试过2815的  效果很好  起飞重量低于1500克时  最好了

楼主:
可以具体的推荐一下吗

网友:
就用这个吧2815  kv700   起飞重量1.5公斤的时候  用1245的桨  悬停转速是4000转  3000转到5000转  转速变化时,升力变化的线性度特别好,实测过的

楼主:
淘宝上没有卖的

网友:
淘宝上找到这个,MK的电机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73378906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