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altera的FPGA的ROM表有简便点的存储浮点型数据方法没?

楼主(2010-09-02):
是不是必须转换得到双精度或单精度型对应的二进制数据,然后存到ROM中去啊?有其他的办法没?

网友:
有 改mif文件的数据格式就可以存浮点数据了,具体方法右击mif选择设定。

楼主:
格式设置里边没有浮点数啊,能说明一点不,兄弟,呵呵!本人愚钝!